[Kinetis] 最近在学习K60,请教一些基本的问题

楼主(2014-01-01):
我使用过430,AVR,但是不太熟悉K60的编程方式,请问怎样才能快速入门适应呢?32位的芯片和16位的使用方法有什么区别吗?(编程方面)可不可以通过学习16位的来了解32位的呢?

网友A:
个人觉得,如果有楼主有使用过430及AVR的经验,上手K60等32位 MCU的编程应该问题不大,一般找本对应的入门书或看看例程就会知道这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如果有楼主有使用过430及AVR的经验,上手K60等32位 MCU的编程应该问题不大,一般找本对应的入门 ...

主要是对库函数的调用感到无所适从,有什么推荐的书籍吗,或者要不要买一块开发板用一用?(我有核心板和下载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对库函数的调用感到无所适从,有什么推荐的书籍吗,或者要不要买一块开发板用一用?(我有核心板和 ...

书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的《ARM Cortex-M4 自学笔记》,书里面的内容就是针对Kinetis K60,而且此书还配有自己的例程代码,总体而言,对初学者来讲是个不错的选择!!至于开发板方面,最号楼主手上有一个块啊,这样才会学的比较扎实吗,请问楼主手上的核心板具体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的《ARM Cortex-M4 自学笔记》,书里面的内容就是针对 ...

MK60DN512 VLQ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MK60DN512 VLQ10

那这么书挺适合你的,而且论坛中其他网友也上传一些关于K60的资料,你不妨下载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么书挺适合你的,而且论坛中其他网友也上传一些关于K60的资料,你不妨下载来看看!! ...

好的,谢谢你啊,寒假就会正式开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啊,寒假就会正式开始了

期待你在论坛分享学习的经验与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你在论坛分享学习的经验与心得!!

能不能推荐个开发板呢,k60的

楼主:
点哪一个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