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才请教个问题,问个元件

楼主:
如图下面这个元件,旁边标着CZ,应该不是二极管,记得好像有人提过,可惜忘了,望前辈们指教!

再就是想问一下,见网上某写DSP开发板(TMS320F5438),可以串口下载,
不知好不好用,真的不想花上百块钱买个仿真器,还望前辈们指点。

网友A(2014-01-01):
磁珠——Ci Zh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珠——Ci Zhu

这是汉语拼音吗,

我猜着磁珠了,可是始终没想出是那个词来!悲哀!

DSP为什么要接这个?貌似不是必要的吧,
很多板子上都没有的啊,大哥能说说它的作用吗?

网友A(点评):
就一个小小电感

楼主:
那应该是给内核供电电路滤波用的喽,

多谢前辈指点!@Lgz2006

网友B:
不能称之为“磁珠”,磁珠特指叠层烧结电感,正确的名称应该叫“穿芯电感”,用于高频EMI抑制,比叠层工艺的磁珠工作频率更高。

网友A:
“磁珠”,其实是一种象形艺术化的称谓,是说她像珠子一样串在线上,现代泛指“环状铁氧体芯内穿过导线的结构元件或部件”

如果说她是指一种元件,还不如说她是指一种结构:可以是多孔多线甚至多层
估计它的标准化程度不是特别高,叫法称呼上也就不太统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称之为“磁珠”,磁珠特指叠层烧结电感,正确的名称应该叫“穿芯电感”,用于高频EMI抑制,比叠层工艺 ...

应该就是这种了,多谢chunyang前辈指导。

网友C:
俗称:磁珠,CZ,国产的板子

网友D:
真名叫“磁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