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寻找PIC低功耗单片机

楼主(2014-01-01):
请问,PIC有MCU,内置2K左右EEPROM,能在2-5V工作(工作电压是3.6V),32K晶振,有停振检出功能,停振后能切换至内置振荡器。是一个野外产品使用,所以要求高可靠和低功耗。请告知型号,谢谢!

网友A:
PIC16LF150X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16LF150X系列

谢谢版主,我先去观摩看看!

网友B:
PIC18F66K80系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16LF150X系列

里面貌似没有eepr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貌似没有eeprom

你又没有说要EEPROM 。。。

如果要EEPROM,那么选择PIC16LF17XX、PIC16LF182X、PIC16LF193X都可以。

网友:
可以看看PIC18F67K22  PIC18F87K22  PIC18F87K90等等

网友:
下次可以登陆官网(www.microchip.com)的MAPS上进行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