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一个关于ADXL345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4-01-01):
假如在长方形木板abcd上面随机安装一个ADXL345,以木板的ab边为轴线,转动木板, 然后怎么检测木板与水平面的夹角?

网友A:
**中是这样的:
倾角=arctg(sqrt(Ax*Ax+Ay*Ay)/Az)
或者,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arcsin(Az/G)

网友B:
你的那个芯片是加速度传感器吗,几个轴的,如果是3轴的,用三角函数一算就好了,比如x,y,z,用x/y,在算反三角函数,就出来角度了

网友C(2014-04-13):
三角函数

网友D:
我表示很好奇,为什么你要用加速度传感器来做陀螺仪应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