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大神帮小弟分析一下这个直流电机驱动电路啊。

楼主:
分析了半天,可是推出来的结果和仿真结果有点出入。
那个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啊,感激不尽。

网友A(2014-01-01):
假设 R4 高,R3 低,

Q4,Q2通,左边低,Q8不通,Q5,Q7 通,右边高

网友B:
2014,此贴必顶!

网友C:
少了些电阻吧,没用过这个电路,不过感觉是容易发烫
阻值也不对

网友D:
H桥驱动电路,原理再简单不过了。看下图一目了然。
再就是你的电阻阻值设置的有点乱,

建议电机一类的执行机构别用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 R4 高,R3 低,

Q4,Q2通,左边低,Q8不通,Q5,Q7 通,右边高

Q1,Q3也是导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H桥驱动电路,原理再简单不过了。看下图一目了然。
再就是你的电阻阻值设置的有点乱,

假设左边的那个是DIR端,右边是PMW端。我分析可以通过改变DIR端电平的高地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可是无论在DIR端接VCC还是GND,仿真时电机总是逆时针转。不知道是仿真有问题还是我分析的不对。

网友A:
仿真先用电平,不要用PWM,你的分析是对的,

可能软件不支持PWM或参数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假设左边的那个是DIR端,右边是PMW端。我分析可以通过改变DIR端电平的高地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可是无论 ...

从电路图来看,上面那部分,即Q1、Q3、Q5、Q7是一直导通的。
电机的转向取决于A、B两点的电势,如果A+B-顺时针,那A-B+肯定就逆时针。

按原理来说,这个电路不是为电机调速设计的。
没见过有这么用的。因为电机调速不单单是占空比的问题,
还涉及到容抗变化、磁路变化、内能消耗等很多问题。
【但如果要进行调速,也只需设置A、B两点中的一点即可,
甚至可以通过对A设置、或者是对B设置两种方式实现同一转速】
(上面两行只是猜测,单从占空比上说得过去,具体我没试过,不过估计实现不了)

还是前面的话,纯数字电路仿真一下是可以的,一般是用来验证功能否实现。
凡是涉及到模拟电路,或者是包含阻容问题的电路,不建议用仿真来验证。
上面的电机就不是纯阻性元件,所以不推荐仿真。不过简单实现正反转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电路图来看,上面那部分,即Q1、Q3、Q5、Q7是一直导通的。
电机的转向取决于A、B两点的电势,如果A+B ...

哦哦,这样啊,多谢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哦,这样啊,多谢啦。

不客气,好好加油。

网友E:
这个电路其实有它的优点,它不会出现H桥四臂同时导通,安全性好。不过缺点是效率稍低。电压高时此缺点不突出。

网友E:
电路其实结构非常简单明了。Q4 Q8是电压放大,其它几管是电流放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H桥电路效率略高,但可能出现4臂同时导通烧管子。

网友G:
由达林顿管构成的H桥

网友H:
引用 楼主:
假设左边的那个是DIR端,右边是PMW端。我分析可以通过改变DIR端电平的高地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可是无论 ...

这么做肯定是一个方向转,如果想反向转的话,必须将dir和pmw端换过来用

楼主:
是啊,是啊,仿真也是这样。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做肯定是一个方向转,如果想反向转的话,必须将dir和pmw端换过来用

是啊,是啊,仿真结果和你说的一模一样。
我觉得dir是高的时候,逆时针转,dir低的时候,顺时针转。
当dir低的时候,Q1,Q3导通,Q2,Q4截止,电机左侧始终为高电压。而PMW端为高,则Q5-Q8导通,电机右侧为低,此时电机顺时针转。PMW低的时候,电机左右电平相等,电机不被驱动。这样改变PMW波的占空比,就可以调节电机的平均功率,从而调节电机的转速。
当dir高的时候,Q1,-Q4导通,电机左侧始终为低。而PMW端为高,则Q5-Q8导通,电机左右两端均为低。PMW端为低的时候,Q5,Q7导通,Q6,Q8截止,导致电机右侧电压为高,电机逆时针转动。
这样分析哪里不对啊,真心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