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想把PCB的**设计成透明的

楼主(2014-01-02):
PCB, pc, go, ad10, AD
我用AD10,想把PCB的logo设计成透明的,应该是开槽吧,如何设置呢

网友A:
用keepout画出来,然后和厂家说明下。

网友B:
说的是镂空的字符图案吧。

网友C:
把图做在机械层,钻孔层都可以,在图档边框外说明,最好和厂家直接沟通

网友D:
你是想通过打眼吧**在板子上打透吗??

再机械层画好,跟厂家说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