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D32自带DAC实现正弦波程序

楼主(2014-01-02):
谁有资料啊

网友A:
建立一个表就可以了,关键是给DAC赋值

网友B:
刚刚百度了一下,资料不少

网友C:
可以模仿其他的单片机自己写

网友D:
给一个思路给你,就能自己写了。找一个有PWM功能的单片机,再建一张可以产生正弦波的SPWM表,再定时给正弦计数器累加,就可以输出SPWM了,再把SPWM的波形用电容滤波就成了纯正弦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给一个思路给你,就能自己写了。找一个有PWM功能的单片机,再建一张可以产生正弦波的SPWM表,再定时给正弦 ...

不错的方法

网友F:
自己做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