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扩RAM五个数据不对怎么办

楼主(2014-01-02):
上图为单片机扩展的RAM,IS61C256AL-12JLI是32KCMOS的RAM,程序中只用2K左右。我程序中用uchar xdata Data_Table[304]定义了一个大数组(全局变量),对这个数组的操作完全由单片机自动控制(就是汇编的MOVX,由单片机自动产生读写信号),现在这个数组中连续有5个数据不正常。我做了如下测试:1、扫了RAM,RAM没问题;2、用_at_指定这个数组的地址,这5个异常数据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我是分割*******************************************************
由于时序是由单片机自动完成的,我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请大家指点迷津啊。。。

网友A:
感觉PSEN信号不太对,要确保仅仅在读写时使能相关信号,
好久不用这种方式了,
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B:
模拟一下时序试试这个片外的RAM...
另,STC89XXXX 芯片本身就有片外RAM,你又外扩了片外RAM,要设置寄存器先禁止51内部的片外RAM。

网友C:
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程序在无意中改变了这5个字节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PSEN信号不太对,要确保仅仅在读写时使能相关信号,
好久不用这种方式了,
仔细检查一下吧 ...

PSEN是扩展ROM时要用,扩展的RAM不需要用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一下时序试试这个片外的RAM...
另,STC89XXXX 芯片本身就有片外RAM,你又外扩了片外RAM,要设置寄存器先 ...

已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程序在无意中改变了这5个字节的内容。

2、用_at_指定这个数组的地址,这5个异常数据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
从这里可以得出没误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PSEN信号不太对,要确保仅仅在读写时使能相关信号,
好久不用这种方式了,
仔细检查一下吧 ...

请问为什么不用这种方式了呢?

网友A:
硬件好象没有问题,
检查程序吧,
关掉中断,在程序最开始测试XRAM

估计是指针指乱了

网友D(2016-05-02):
你好,有关计算机外扩ram的程序请假,拜托了,帮忙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