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M051的PWM如何可以做到发10个PWM脉冲后,暂停一会接着再打开继续发送

楼主(2014-01-02):
用M051的PWM如何可以做到发10个PWM脉冲后,暂停一会接着再打开继续发送,一下这样循环下去。

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最好是用库函数的方法来实现。

网友A:
可以的,一个PWM完成对应一个中断,然后中断里技术就行了

楼主:
我另外加多一个定时器来控制,OK了。

网友B:
定时器中断控制嘛

网友B(2014-02-06):
用定时器是最好的

网友C(2015-06-25):
都可以 中断的话 得看pwm的最小脉宽是多少了 太小了 怕是不合适

网友D:
算下你的一个脉冲的周期是多少,用定时器去控制即可

网友E:
这个芯片不知道有没有10路的PWM啊。

网友F:
一般都是有8路吧。

网友:
需要计数器来实现的

网友G:
一个PWM完成对应一个中断,然后中断里技术就行了

网友F:
10个脉冲???那可以别用硬件发生器啊,使用IO模拟,然后每次10个就进入定时器中断,等休眠够了,退出执行下十个。

网友H:
不知道执行了PWM模块后如何对数量进行计算和控制,没有用过。

网友E:
没试过这种定量的用法。

网友I:
楼主最后是什么实现这种定量的PWM脉冲发送的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不知道有没有10路的PWM啊。

10 路 --- M0518  可以到24路

网友K:
在PWM中断里面关闭PWM输出,在示波器中会出现毛刺。不知道楼主会不会

网友L:
PWM也是么难用吗

网友M:
用定时器中断就可以实现吧

网友N:
加入定时器中断是不是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