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各位指导下磁头的检测电路~

楼主(2014-01-02):
如图第1个电路所示,磁头是一个无源磁头,经过两级运放运后直接送入单片机MEGWIN MA805-24(磁性检测的部分我已经尽最大努力还原板子上的电路,除了C55/C66/R33的值),送入单片机的信号如图2(在板子上实测的)所示,纵坐标为电压,横坐标有波形的部分时间大概是0.1S。自己想做一下这个电路,有如下几个疑问:
1、 如果把图中的运放换为CA3140是否可以?
2、*币的磁信号不太方便做实验,有其他的信号代替吗?
3、正端可以直接给2V的电压吗?
4、这个磁性检测的电路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谢谢各位大神解答,小女子不胜感激~
PS:1、 运放为324arp,一个片子包括四个集成块的那种;单电源供电,供电电压6V;正端输入电压2V。为了容易看画成了图中的样子。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A:
1.用CA3140就大材小用了,自身噪声也偏大,这里适合用低噪声的运放。
2.是做人冥币的检测吧,当然最好就是直接用它来试验呀,这样调试通了参数什么就定型了。
3.同相端就是提供一个干净的参考电平,用于抬升参考点的,直接接2V也可以,前提是这个电压一定要干净,因为本身磁信号就比较弱,对噪声干扰很敏感。
4.此电路原理正确,但滤波做的少,不能确定是否可以正确检测得到人冥币的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CA3140就大材小用了,自身噪声也偏大,这里适合用低噪声的运放。
2.是做人冥币的检测吧,当然最好就是 ...

好的,我再查一下看看,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B(2014-03-10):
这个信号可以直接送单片机了吗?
不需要再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