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5三极管没有截止?

楼主(2014-01-02):
R11 输入为0V ,  RD+ 还是5V  ,怎么回事? 请高手分析下

网友A:
1.看不清;2.阻值不明;3.电源不清;负载未知

楼主:
这次清楚吗

楼主:
在 LED+  加了一个 3K电阻到地。   R11  给了 0V 后,  在 Q2 的C端 量,136mV.    同样电路,另一个板子上再做个验证。

是5V还是0.136V?电路没问题,怀疑“ R11 给了 0V”一点

网友B:
干嘛不用9012呢?

网友A:
负载未知,测量方法未知

楼主:
R10 不要,在 R11  给高电平时候, 会不会有问题?QD1   QD2 打开情况下

网友C:
R10不要Q2会发热,不过可以降低其阻值试试。

网友D:
三极管即使截止,也会有微弱的漏电流。如果在负载开路情况下测量是会有电压的。

网友E:
R7不需要,可能是穿透电流造成的,但是硅管的穿透电流在还不到uA级别,所以你更多怀疑是否硬件损坏或者低级错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R10 不要

你看错电阻了。

网友G:
没有找到  RD+

网友H:
没找到RD+,R11驱动侧未知,负载未知,测量方法未知···

看电路就是驱动个LED,你搞这么复杂干什么??

网友I:
当Q1关断的时候,Q2不是截止的吗?

网友J:
如果接IO的话,一直PNP或NPN就可以了吧

网友K:
1、R11的阻值太大了。
2、确认所使用的三极管实物的3个脚的定义是否和datasheet一致。

楼主(2014-06-06):
很感谢以上各位,有段时间没上来了。后来我用一个管子先将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