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对于Android JB4.2.2 BSP 使用32位的ubuntu是否可以

楼主(2014-01-02):
You also need to use the 10.10 or 11.04 64 bit version of Ubuntu which are the most tested OS for the Android JB4.2.2 build.
这是从Android user guide截取的一段话,可我的电脑是32位的OS。之前下载了一个ubuntu-12.04.3-desktop-amd64.iso安装后,virtual box显示Kernel requires x86-64 CPU, but only detects i686 CPU……
该如何对应解决?谢谢

楼主:
补充:我现在在下一个ubuntu-12.04.3-alternate-i386.iso不知是否可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OS是32位的,是可以安装ubuntu-12.04.3-desktop-amd64.iso,你需要从BIOS启动Intel VT-x/AMD-V, 就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OS是32位的,是可以安装ubuntu-12.04.3-desktop-amd64.iso,你需要从BIOS启动Intel VT-x/AMD-V ...

安你所说,也没能成功,之后才发现原来新建虚拟电脑时,要安装64位的ubuntu可是没有对应选择64位,汗,谢谢了:L

楼主:
抱歉,结贴未成功。。。。系统有点不给力啊

楼主:
:L系统不给力啊。。。为啥无满意答案结贴就成功了?

网友B(2015-04-03):
楼主你好, 我在官网已找不到  Android JB4.2.2 BSP  了, 可否将你下载的  Android JB4.2.2 BSP 发个链接给我?
535758219@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