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路分析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1-02):
没人会吗??

网友A:
好复杂的感觉
这是藏宝图碎片么?

网友B:
给的信息太少,所以没人接手,只看出来输入两级是仪表放大器,就是说放大输入的差分信号,上面一路的输出加了1/2 Vext的电压,最右边两个运放和三极管应该是构成功放电路的,很可能是要拖动什么重的负载。

楼主:
谢谢版主。已经计算出来了,RS0跟COM端出来的是正弦信号,R2跟R1也是输出正弦,驱动旋变。 最后输出电流跟输入电压关系式
Iref=Vrso*Rf / (Riext*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