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电弧吸收电路使用问题

楼主(2014-01-0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负载时直流还是交流;
直流用二极管续流,交流就用RC吸收。
如果不加吸收电路,继电器触点断开瞬间会产生电弧,时间长了火花会造成触点氧化,降低继电器寿命。
RC串联并在继电器触点两端,10nF的电容大概有不到1mA电流,10nF+39R,注意电容耐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负载时直流还是交流;
直流用二极管续流,交流就用RC吸收。
如果不加吸收电路,继电器触点断开 ...

嗯,谢谢。直流时触点也是可以用RC吸收电路保护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直流时触点也是可以用RC吸收电路保护的吧

也行,你搭电路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行,你搭电路试一下就知道了。

嗯,谢谢

网友B:
如果触点明显打火就要加消火花电路,合适的数值要经实验确定。一般电阻的取值区间在十欧姆到低数百欧姆量级,电容取值区间在十纳法到低数微法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