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LM317的二极管保护电路

楼主(2014-01-02):
如题,

D1是保护IC输出端短路时的情况,D1是保护输入端短路的情况,请教一下具体怎么个保护法,不是很清楚,D1、D2都是1N4001,一般应用的是它的最大反向电压啊,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主有笔误,
图中的D1,在输入端短路时保护LM317,输入端短路或输入端电源断开而输出端负荷较轻两种情况下,C2上电压下降比C1慢,如果没有D1,LM317的OU与IN端承受反压,容易损坏,D1则可在IN端短路时另反压不会超过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正常情况下IN端电压大于OUT端电压】

D2是在输出端短路时保护LM317的,机理是防止因为C3上存储电压作用于ADJ,使其点位高于OUT,二极管会将这个电压值钳位到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值;【正常情况下OUT端电压=ADJ端电压+1.25V】

网友B:
2#分析有误,
图中的D2才是输入端短路时保护LM317的,输入端短路或输入端电源断开而输出端负荷较轻两种情况下,C2上电压下降比C1慢,如果没有D2,LM317的OUT与IN端承受反压,容易损坏,有了D2反压不会超过0.7V有效地保护了LM317(正常情况下IN端电压大于OUT端电压)。
D1是在输出端短路时保护LM317的,原理是当输出端短路时迅速降低ADJ电压(C3上存储电压作用于ADJ),二极管会将这个电压值钳位到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值(正常情况下OUT端电压=ADJ端电压+1.25V),从而大大减小了输出短路时的瞬时短路电压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分析有误,
图中的D2才是输入端短路时保护LM317的,输入端短路或输入端电源断开而输出端负荷较轻两种情况 ...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分析有误,
图中的D2才是输入端短路时保护LM317的,输入端短路或输入端电源断开而输出端负荷较轻两种情况 ...

同意

网友(2018-04-28):
引用 网友B:
2#分析有误,
图中的D2才是输入端短路时保护LM317的,输入端短路或输入端电源断开而输出端负荷较轻两种情况 ...

感谢解说,受教了,让我茅塞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