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STM32与51单片机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
新手想拿stm32与51(STC)之间串口通讯,从stm32发数据到51,然后在51上LCD显示数据。
我想请教各位老师的是下面的接法对不对?这三个线之间需不需要加啥东西?如电阻之类的?

网友A(2014-01-02):
汗 起码要知道8051和STM32是否电平兼容吧

51单片机有不同系列的 STM32是3.3V系列的

你这个接法用普通51(5V是高电平肯定是不行的了)

网友B:
如果STM32能承受5V电压输入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STM32能承受5V电压输入就没有问题...

那这样是行不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 起码要知道8051和STM32是否电平兼容吧

51单片机有不同系列的 STM32是3.3V系列的

怎么接才能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接才能实现?

先看看STM32的芯片资料,IO口能承受电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C:
直连应该没问题的吧,STM32的5V还是能承受的,一般不会有问题,如果标准做法还是要电平转换,低到高用电阻分压,高到低用mos管可以

网友C:
低到高用电阻分压,高到低用mos管可以这句有误,是高到低用电阻分压,低到高用mos管。。说错了

网友D:
如果MOS 身边没有,那么可以用4个9013做
反正是单向的 电路自己想

网友E:
需要转换的口比较多的话,可以用逻辑芯片转换下电平,比如74lvc8t245,很方便

网友F:
51的TX与stm32的RX之间要用分压电阻 其他不用管了  这个最简单  因为是单向传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连应该没问题的吧,STM32的5V还是能承受的,一般不会有问题,如果标准做法还是要电平转换,低到高用电阻 ...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51的TX与stm32的RX之间要用分压电阻 其他不用管了  这个最简单  因为是单向传输的 ...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

谢谢!!

网友G:
你用的什么51,如果51的单片机可以设置IO口为高阻,10K上拉到3.3v就行

网友H:
TXS0102DCT  自动匹配电平

网友I:
stc 3.3V ok 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