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子负载功率MOS管损坏

楼主(2014-01-02):
各位高手们,小弟最近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在设计一个500V的高压电子负载,功率不大300W,但在测试中MOS管老是损坏,损后后现象是D,G,S 任意二脚下电阻很小,短路。
电路设计为4路单独驱动电路,4个功率MOS管,损坏,可能是其中一个。

结贴没给分

网友A:
俺猜是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猜是过载

四个功率MOS管,不应该是过载,我负载是在360V/0.5A以上损坏,360V/0。4A无论带载多久,都不会损坏,在低压时,负载能力320W,长久负载都没有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低压负载320W~400W MOS管都没有损坏过,360V。0,4A负载,MOS没有问题,如将负载电流增加到360V/0.5A以上,MOS管,很快就会有其中一个损坏。
在线静等高手指点,如有问题,我及时补充

再猜。查看管子安全区

网友B:
MOS电流是否存在瞬间开启和关断?
估计漏极有尖峰电压,电压击穿的。
驱动电路加低通滤波,防止瞬间开启和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电流是否存在瞬间开启和关断?
估计漏极有尖峰电压,电压击穿的。
驱动电路加低通滤波,防止瞬间开启和 ...

另外损坏,是在稳态时,发生的,我在CC0。6A的中间,损坏,而且我有使用示波器观看过VDS是非常稳定的,在损坏时,没有发现波动情况。见附件

网友B:
明明波形CH2 VGS有突然电压上升,还说电压稳定,这是怎么回事?
是击穿导致VGS上升,还是VGS上升导致击穿?
运放的恒流控制输入,也就是正输入,接一个固定的电压,试试是否还会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波形CH2 VGS有突然电压上升,还说电压稳定,这是怎么回事?
是击穿导致VGS上升,还是VGS上升导致击穿? ...

漏极电压是非常稳定的,没有变化,CH2:我有注明,是VGS,VGS的突然变化现,不确定是否是在MOS损坏前,还是损坏后。(我怀疑是由于MOS损坏,D,G短路,导致VGS上升。)另外,运放正极的驱动电压是稳定值,我给的指令,是没有变化的,此问题出现在带载稳定1,2,秒后。

网友B:
看看G/D之间的安全间隙是否足够?是否高压高温时容易打火击穿?

网友C:
D极加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G/D之间的安全间隙是否足够?是否高压高温时容易打火击穿?

360V 我的间距是开的2mm的开口,按理不会有问题,只要不带载,加电多久都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低压负载320W~400W MOS管都没有损坏过,360V。0,4A负载,MOS没有问题,如将负载电流增加到360V/ ...

哈哈,这边结贴的时候,不会搞,忘记了给分,另一个给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