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子负载MOS管损坏

楼主(2014-01-02):
各位高手们,小弟最近在做一个高压电子负载500V/300W电子负载,但在实验中,经常烧MOS管,损坏后的现象是d,g,s三个脚任意二个脚短路,电阻很小,实验主要是在360V/0.5A以上损坏,其中任意一个MOS。360V/0。4A 无论测试多久,MOS管都不会损坏。

请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负载使用4个单独驱动电路,驱动4个功率MOS管。

楼主:
自己顶一个,静等高手指点,如有不明白之处,我及时补充。

网友A:
负载使用4个单独驱动电路,驱动4个功率MOS管。

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B:
坐等高手出现,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什么意思

哈哈,不好意思,表达不清楚,我的意思是说,我的负载模块,是使用4个MOS管,这四个MOS管的,驱动电路是独立的,只有指令是同一个。请见上面的驱动电路,是1X4的关系。

再猜,负载不均衡,尤其动态时分

网友A:
再猜。查看管子安全区

你把管子参数贴过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管子参数贴过来看

这二个MOS管,我都有实验过,由于暂时电压只有测试到360V,所以电压是绝对满足要求的。

这二个MOS管损坏瞬间的波形及损坏后的状态,都是一样的。

网友A:
我看工作在200V以下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工作在200V以下安全

没错,250V以下,都绝对安全,没问题,请问这是为啥?哪里有问题?

网友A:
看上午技术版点评
Lgz2006  再猜。查看管子安全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午技术版点评

这全区域,400V的时候,到1A都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午技术版点评

负载均流,是没有做到很好,但最在和最小电流差不超过0.2A,我四个MOS管,一共才流过0.6A电流,按理说,也应该在安全区域里?小弟一时糊涂,请高手详细指点!

散热系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午技术版点评

散热的话,这个东西,不好说,瞬间的,没法看,我只能说,现在负载才180W,散热片还是冷的,正常情况不坏的话,320W是没有问题,负载一天,散热片的温度不过70度多右,我想应该散热没问题。瞬态热能,从理论上计算,是没有超过150度的。热阻我按0.4算,功率每个管子我算60W,也才24度。再加上,环境温度,和一些其他的,也不应该超过150度,散热片没有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每次损坏时,电流都会出现这个情况,VGS也是异常升高。图中的VGS已经升上,上但我的驱动电路最大电压才9V,这VGS已经超过我的电源电压,而且驱动信号是没有变化的。从波形上看VGS升高时,电流没有跟随变化,所以我想,是不是MOS在此时已经损坏,导致VGS上升,电流异常?这电流瞬间升高是MOS损坏,短路所出来的电流。我现在,从重新改动均流,试试,把均流做的更好一点,看是否有问题。您再帮我看看,还有其他可能性没?

能想到的也就散热没把握

网友C:
检查以下方面
1、采样电阻功率。
2、管子耗散功率,看散热情况,我公司类似产品每个管子耗散功率一般控制在40W以内
3、电路是否震荡。
4、PCB设计及MOS安装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以下方面
1、采样电阻功率。
2、管子耗散功率,看散热情况,我公司类似产品每个管子耗散功率一般控制在 ...

谢谢,这几样,我都看过,只有散热,安装工艺这些东西比较抽象不好查。也不能马上更改实验。

网友D:
在G,S间加一个限压,DS间的最大击穿电压跟温度有关,要降额使用才对.

网友A:
此问题出现在带载稳定1,2,秒后

这个里面就有玄机了。若能发个管子安装实物截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里面就有玄机了。若能发个管子安装实物截图就好了

附件是安装情况,由于一直在做实验找问题PCB板改的有点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里面就有玄机了。若能发个管子安装实物截图就好了

刚上传失败了,再发一次

网友E:
请问楼主,电磁炉的IGBT经常坏,与电网电压有木有关系,是不是电压不稳就容易击穿

网友A:
基本认定,超区域了,降额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认定,超区域了,降额应用

功率?热损?电压是肯定没超,功率理论上也是没超,都在安全区。那看来要做到300W,有点难度了。我再想想办法。

网友A:
你单管独立做0.3~0.5A试验

网友F:
看起来应该是D-G间先击穿,然后导致整个管子击穿,这样的话应该考虑均流没做好,导致其中一个管子功耗过大而致使D-G间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单管独立做0.3~0.5A试验

没试过单管做这么大,单管我试过,0。2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应该是D-G间先击穿,然后导致整个管子击穿,这样的话应该考虑均流没做好,导致其中一个管子功耗过大 ...

我也正在考虑这个,现在在重新把均流做一下。但均流不可能做一模一样,还是会有差别,

网友A:
单管排除均流问题,接近手册和设计极限试(实)验,就有说服力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试过单管做这么大,单管我试过,0。2是没有问题的。

我试过,0。2A没问题,0。5A就会烧,所以我就用四人管子,结果上个管子,0。5A以上也会烧,我再把均流做做,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管排除均流问题,接近手册和设计极限试(实)验,就有说服力了

单管,达不到,手册上说的那么大,我只能怀疑是热损耗,因为单管的功率,360V/0。5A已经有180W了,怀疑热散不出去,损坏。

网友G:
估计还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H:
你那螺钉像是一个沉头螺钉,能用在这里么?
感觉管子和散热器接触不够,管子可能是过热损坏。

好眼力

网友H:
PCB有翘曲。。。。。深受折磨哇。。。。。。

网友I:
对这种负载了解的不多,不过四只管子的漏极全部连接在一起没有问题吗?我是说通过散热器(应该是铝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对这种负载了解的不多,不过四只管子的漏极全部连接在一起没有问题吗?我是说通过散热器(应该是铝的吧) ...

散热器跟MOS管肯定是有绝缘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散热器跟MOS管肯定是有绝缘的。。。。。

问题是……我只看到了导热膏啊,难道是为了方便拍照把绝缘垫片临时拿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这种负载了解的不多,不过四只管子的漏极全部连接在一起没有问题吗?我是说通过散热器(应该是铝的吧) ...

四层板,D极是在连在一起的,是PCB板上走线在一起的。不是通过散热片。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哈哈,不好意思,表达不清楚,我的意思是说,我的负载模块,是使用4个MOS管,这四个MOS管的,驱动电路是 ...

是使用4个MOS管合在一起来驱动一个负载?

网友J:
引用 楼主:
散热的话,这个东西,不好说,瞬间的,没法看,我只能说,现在负载才180W,散热片还是冷的,正常情况不坏 ...

如果散热片没温度就损坏,击穿也是需要怀疑的,负载特性?瞬态功率超过极限承载功率也是要怀疑的,响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使用4个MOS管合在一起来驱动一个负载?

mos不是驱动负载,是他本身做负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正在考虑这个,现在在重新把均流做一下。但均流不可能做一模一样,还是会有差别, ...

这个只能尽最大努力了

楼主:
初步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把增流做到40mA以内,负载360V/1A 没有问题,测试多次到散热片温度升上来,没有发现问题。
应该是均流不了,导致其中的管子功率过大,热散不出来,损坏,

MOS问题,解决,但为了做好均流,现出现部分电压,电流会有系统不稳定的情况。还需继续努力。

此贴可结,感谢大家的分析和帮助。
我现在需要调整个系统的稳定性才行了。谢谢大家

网友D:
如果单独的驱动恒流控制,跟均流有什么关糸呢,应有四个电流取样电阻吧(这非常注意电阻的一致性,如有差移,功率管的功率会严重不一样),如果是同个取样电阻的话,存在驱动不平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