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程序入门指导

楼主(2014-01-02):
求高手们指点一下的,一直在做单片机方面的硬件,硬件没有多大的问题了,设计电路,画Pcb之类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感觉自己软件不是很好,想自己单片机方面能编程的,但是一看不知道怎么下手,可能还没有入门,不知道怎么入门,请程序方面的前辈,给个忠实的建议,怎么去学,去入门?谢谢,小弟在此非常感激的,方法就行了,致谢

网友A:
买配套的开发板,一般有书的,这样快点

网友B:
郭天祥 的《51单片机》我之前也基本啥也不会··现在工作一年多也算是入门了。

网友C:
要是单片机入门的话,郭天祥的51单片机视频教程不错,可以去看看。买个单片机的开发板100元左右,自己把上面的所以程序写一遍,再有时间的话自己画一些板子调试一下,应该还是不错。。。

网友D:
先搞清楚自己学MCU,学什么,是学硬件、裸奔软件,还是做操作系统上的应用开发,上面3者天差地别,前两个在很多情况下是同时做的。

网友E:
上面三个都会,都不精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