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放大10万倍感觉强啊!

楼主(2014-01-02):
年前做的测量电阻的板子。焊接好后没有调试。今天新年第一天上班,调试了一下。非常顺啊。用一段焊锡丝,大约40CM长。信号放大10万倍,得到5.4V输出,折半长度,测量2.7V.。而且波形非常好。用一小段铜线连接,200MV。然后用一个22欧姆电阻试了一下,值也大概对(毕竟还没有校准)。

体会就是乘法器厉害,输出的波形特别好就得益于里面的一个乘法器。否则估计噪声就不得了。期望能够达到10微欧姆的分辨率。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具体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C:
我也做过类似的东西,用1kHz电流源激励DUT,然后乘法器解调,做1uOhm分辨率不是困难的,因为国内外早有量产产品,几千*币。
做电源的都了解,使用取样电阻可以直接测量电流,相反使用电流可以测量电压,你用1A激励1uOhm可以得到1uV电压,这是理论可测的信号量。
我发过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549982-1-1.html

楼主:
楼上,我们可能采用的是差不多的方式。我这个将来想用来测试火工品,因此我的电流<1MA。电压小于2.5V。我用到了AD630.感觉很贵啊。你的方案里面用的是那款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我们可能采用的是差不多的方式。我这个将来想用来测试火工品,因此我的电流 ...

我是测蓄电池内阻。其实测量低阻值都可以使用这个方法,比如连接器的接触电阻啥的。
你的指标比我的高多啦——测试电流小于1mA,分辨率10uOhm。
不过算起来也能实现,但很困难,接近极限值。
我没使用“模拟乘法器方案”,我使用FPGA运算乘法。
我以前做到这样:

1mOhm量程,分辨率1uOhm,激励电流100mA

10mOhm量程,分辨率10uOhm,激励电流10mA

100mOhm量程,分辨率100uOhm,激励电流1mA

1Ohm量程,分辨率1mOhm,激励电流100uA

网友C:
我觉得这个方法只有在“对激励电流有限制”的情况下,设计起来才困难。
比如楼主的测试火工品。
还有就是手持仪器,需要省电。

要是没那么严格要求的,就增大电流,获得更大信号输出,分辨率就更高。

网友D:
厉害,想知道是嘛火工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