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分享FPGA经验(连载)

楼主(2014-01-02):
想开个连载的帖子,分享这么多年积累的FPGA开发经验,包括项目的开发流程,开发过得接口,开发经历,以及经验积累方面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

网友A:
必须顶!别只说不做啊。。。

网友B:
最重要还是经验之谈,学习了。快快上传吧

楼主:
看到有大家的回复,楼主内心激动啊。
最近主要是回家过年,各种抢火车票中,你也知道12306.....总之你们懂得,所以就没有时间顾得上,今天一看这么多人捧场,我能不激动嘛,谢谢大家捧场。
楼主说话算话,以后持续更新中

楼主:
谈FPGA之前,先说说生产厂商吧,科普一下
全球知名的FPGA生产厂商有:
1.Altera,开发平台是Quartus II
2.Xilinx 开发平台是ISE
3.Actel ,开发平台是Libero
4.Lattice
5.Atmel
其中
Altera作为世界老牌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厂家,是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发明者,开发软件MAX+PLUSII和QuartusII。记得上学的时候用的用的就是altera的芯片,当时的工具也是MAX,现在感觉当时的软件很强大了,现在感觉比较弱智了,下载FPGA就是用串口,当时的时钟速率也就是25M左右,用的是试验箱,就是一个大箱子,里面有板子和说明,板子上还有8位数码管和跳线,当时感觉好神奇啊,现在感觉那是个垃圾、废物,呵呵,忘记是那个厂家了。听导师说还挺贵,不过导师也不怎么懂。之前导师伟大,现在感觉也很弱智,呵呵,调侃一下
Xilinx是FPGA的发明者,拥有世界一半以上的市场,提供90%的高端65nmFPGA产品,开发软件为ISE,其产品主要用于军用和宇航。
毕业后就是xilinx的,altera的很少用,大家一定问为什么,我也毕业的时候也是这样问老大的,老大说altera的不好用,我也有点气不忿儿,现在看来确实是这样,总结几点:
1:xilinx的资源丰富,新手会说很杂不容易用,但是如果上手之后,里面的资源确实会为你处理带来方便,比如说BUFG,IODELAY,ODDR,OBUFT等等这些小的资源,还有一些IPcore,altera的好像要少些。
FAE水平高,比如我们坛主猴哥就是xilinx的。
2:xilinx逻辑量比较大,一些大容量的FPGA好像altera没有这么大的,比如V5,V6,V7,K7,这些altera是远远没有的。不过也带来了隐患,比如说散热
不过有一点xilinx好像没有altera的做的好,那就是高速查分线,xilinx叫GTP,GTX,GTH,现在好像也区别不大了
Altera和Xilinx主要生产一般用途FPGA,其主要产品采用RAM工艺。Actel主要提供非易失性FPGA,产品主要基于反熔丝工艺和FLASH工艺。

楼主:
Lattice的芯片也用过,主要还是CPLD,用着没有感觉到区别,感觉还可以。

楼主:
FPGA 语言verilog 和VHDL
讲到FPGA语言就不得不讲verilog 和VHDL
本人大学学的是VHDL,工作就一直在用VHDL
我觉得veilog更接近底层,关键是更接近C,所以被FPGA工程师所喜欢
HDL特别是Verilog HDL得到在第一线工作的设计工程师的特别青睐,不仅因为HDL与C语言很相似,学习和掌握它并不困难,更重要的是它在复杂的SOC的设计上所显示的非凡性能和可扩展能力。 在学习HDL语言时,笔者认为先学习VerilogHDL比较好:一是容易入门;二是接受Verilog HDL代码做后端芯片的集成电路厂家比较多,现成的硬核、固核和软核比较多。
实现起来
veilog更容易实现
比如说要例化多个模块,我们就可以用for语句,并且这个是可综合的
我们在申明总线时,由于比较繁琐的语句的时候,稍不注意还会有书写错误
也许在veilog里面,只需要一个for语句就能搞定
begin : loop
integer i;
for(i = 0; i <= 7; i = i + 1)
begin
            if(int_stat_clr[i] ==1)
                 int_stat[i]   <= 0 ;
              end
end // block: loop71
这就话的意思就是如果stat_clr寄存器某一位为1,那么相对应的stat下面的一位就为1,这样写是不是很简单

网友C:
楼主我C也不会啊 搞FPGA 既要懂软件又要会硬件,真的挺难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C也不会啊 搞FPGA 既要懂软件又要会硬件,真的挺难得!

不懂C,学FPGA最好
C用的时间太长了
学起FPGA反而麻烦
C所有代码都是顺序执行的
而FPGA是并行的
这个转换有点儿大

网友E:
前来支持,楼主继续啊,好贴,顶起。

网友F:
坐等更新啊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C,学FPGA最好
C用的时间太长了
学起FPGA反而麻烦

言之有理,FPGA主要是学会硬件思想,FPGA语句基本上是并行操作。在加上C语言的描述。至于说学好确实要磨练,靠几节课堂学习是不行的

楼主:
说说wire 和reg的区别
    我们可以说reg相当于存储单元,wire相当于物理连线,但是新学FPGA的会问,存储单元是什么,其实说白了就是D触发器,有人问D触发器是什么,我晕,兄弟,学习数电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在睡觉,有木有啊!
如果还是搞不明白,那你可以这么认为,wire相当于物理连线,就当与铜丝,PCB板子的走线,reg相当于芯片。wire走线延时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reg一个时钟的延时,这样就够了。
    赋值:
    wire对应的是assign,always,reg对应的always或者initial。
    例如:
    assign a = b ;把b点和a点相连接
    always @(b)
    a =b ;
       表示变化出发
      always @(posedge clk)
    a<=b ;
       把b线经过一级D触发器给a
      可以看出
这时:
1、wire型的变量综合出来一般是一根导线;
2、reg变量在always块中有两种情况:
(1)、always后的敏感表中是b 形式的,也就是不带时钟边沿的,综合出来还是组合逻辑
(2)、always后的敏感表中是(posedge clk)形式的,也就是带边沿的,综合出来一般是时序逻辑,会包含触发器(Flip-Flop)

FPGA用的所有的信号赋值都是wire 和 reg ;
学会了这两个也就掌握了FPGA的基本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C也不会啊 搞FPGA 既要懂软件又要会硬件,真的挺难得!

我也不懂c,现在照样在做fpga。

楼主(2014-02-11):
春节归来

楼主:
       对不住啊,各位,让你们久等了。
    我们做的I2C设备终于稳定了。
    我们都知道FPGA一般作为主控芯片,I2C也一般是做主设备。
    但是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做从设备的情况,从设备稳定吗?
    一般情况下,I2C做从设备是不好做的,特别是做大容量的从设备。
    I2C看起来简单,但是里面还有很多问题,如果我们只考虑简单的7为device address,8 bit register address,数据读写位也是简单的8bit的话,另外读写只是简单的I2C interface的话,还简单些。
如果要考虑大容量的,如16bit的设备地址,读的情形考虑到简单的接口外还要考虑有restart的情况,就不好做了,如果要考虑的再细一点,特别是做图像处理的话,读写EDID的时候有个搜索device设备的过程,这种情形恐怕做好的就不容易了。
     如果你是大厂商,像一些AT的ROM,Flash等公司,做的也是巨烂,我们用他们的芯片,用ARM访问也是会有一些问题,就是他们考虑的不太周全。像一些图像驱动的厂商,做的I2C相对来说还好些;通信设备的I2C写的也是很差,控制起来比较麻烦,像一些光纤收发器的厂商,也就是光模块的厂商,有的时候你用ARM等标准设备访问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你如果要做个I2C的从设备的话,要考虑的周全一些,这样我们的芯片健壮性就会比较高。

楼主:
如果我们用FPGA只是做个小程序实验实验我们的功能,应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
如果我们用FPGA作产品,那么你要考虑的要很多,有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代码很完美,实验也没啥问题,那么你有没有让你的程序跑一年甚至是更远时间,你有没有把你的程序放在各种环境下实验。
如果说你认为这是芯片的问题和你的程序没有关系,这就大错特错了。
这些最终考究的就是你的代码的健壮性,也就是说的精品来自于千锤百炼。
所以年轻人让多磨练啊。
以此也写给自己。

网友H:
希望能够重新开帖继续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我们用FPGA只是做个小程序实验实验我们的功能,应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
如果我们用FPGA作产品,那么你 ...

我有些想法,想和兄弟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经验之谈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说说wire 和reg的区别
    我们可以说reg相当于存储单元,wire相当于物理连线,但是新学FPGA的会问,存储单 ...

这个要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些想法,想和兄弟一起讨论一下

啥想法,猴哥?

网友J:
for 可综合了?不是一直都是在testbench里面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for 可综合了?不是一直都是在testbench里面用的吗。。。

不是的,看你的for语句是否能产生的硬件。
比如我要生成8个A模块,那么你可以写成
generate
interager i
for(i==0,i<=7,i<= i+ 1)
A U_A
(.DATA(reg))
endgenerate
这样就是可以生成8个这个模块。
或者wire或则reg也可以这样写。
而你仿真用的,有可能是一个循环,不能综合成硬件,所以他就不能被综合,提示错误

网友J:
哦哦  多谢解惑

网友K:
先膜拜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这段时间确实有点忙,等忙完这段或者闲暇时间给大家更新。
大家都想知道什么内容,我好有的放矢,呵呵

网友L:
讲讲程序的调试过程吧,一般的过程

网友M:
看看别人的经验 能少走很多弯路啊!

网友M:
新手 看看这些经验 能有不少启发~!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新手 看看这些经验 能有不少启发~!

继续啊

网友N(2014-03-13):
楼主,貌似好久没更新了,咱们fpga这个版有点冷清啊,

网友O:
从头学FPGA的话是选哪个厂商的更容易入门呢?或者具体什么型号的对新手来说比较友好啊?不胜感激!

网友P:
没下文了

网友Q:
刚开始学习,楼主辛苦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肯定,这是我继续写下去的动力和源泉。
   大家觉得FPGA的难点在哪?

网友R:
初学者非常感谢楼主这样慷慨勤劳的资深工程师

楼主:
重新归来,等会上传延时的问题

楼主:
做FPGA代码,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步骤,那就是仿真。
仿真简单的说,就是验证代码是否正确。里面就包含了很多仿真的东西,测试平台的搭建,库的建立等等。

最让我们忽略的恐怕就是线延时了。

有的时候我们仿真正确,但是加载到FPGA里面就不正确了,这是为什么呢?

你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线延时。

你的接口从FPGA到接口芯片肯定铺铜线过去了,中间这段走线是有延时。

所以在我们仿真的时候,测试平台要在库和顶层之间加上一定的延时。

这样来保证我们代码的正确。

楼主:
关于FPGA的延时以及时序等要求,基本上是skew,width,period,hold&set time。
检查时钟和控制信号在指定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包括:skew、width、period和nochange。 skew:$skew (reference_event, data_event, limit, notifier); 限制最大偏斜 $skew (posedge clk1, posedge clk2, 1, notifier); 当data_event time - reference_event > limit,则会报告skew time violations。 $skew是基于事件(event-based)的,如果监测到一个reference_event,那么就开始评估脉宽,只要监测到一个data_event,就会生成相应的报告,直到监测到下一个reference_event,才重新开始新的监测。如果在监测到一个data_event之前,又监测到一个reference_event,那么就放弃本次评估,重新开始新的评估。 width:$width (controlled_reference_event, limit, threshold, notifier); 限制最小脉宽 $width (posedge in, 2, notifier); 这里data_event是隐含的,它等于reference_event的相反边缘,当width < limit时,就会报告width time violations。 period:$period (controlled_reference_event, limit, notifier); 限制最小周期 $period (negedge clk, 10, notifier); 这里data_event是隐含的,它等于reference_event的相同边缘,当period < limit时,就会报告period time violations。 nochange:$nochange (reference_event, data_event, start_edge_offset, end_edge_offset, notifier); 当leading reference event time - start_edge_offset < data_event < trailing reference event time + end_edge_offset时,就会报告nochange time violations。例如: $nochange (posedge clk, data, 0 , 0); 当在clk高电平期间,data发生任何变化,就会报告nochange time violations。 有时候,路径上的时序检查是在一定条件成立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就需要引入条件操作符:&&&。需要注意的是,当存在两个及以上的条件时,要求这些条件首先在specify块外部经过适当的组合逻辑产生一个新的控制信号,然后再引入到specify块内部使用。 例如: and u1 (clr_and_set, clr, set); specify $setup (negedge data, posedge clk &&& clr_and_set, 3, notifier); endspecify
在xilinx里面,我们看post %route里面有个tinming的报告,我们在这里面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些东西

网友S:
引用 楼主:
做FPGA代码,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步骤,那就是仿真。
仿真简单的说,就是验证代码是否正确。里面就包含了很多 ...

如果要考虑延迟,altera的话用signaltap是不是可以实现硬件层面上的仿真?xilinx有类似的工具么?

网友T:
希望能重点讲解一些时序方面的,最好能有实例,非常感谢!

网友U:
怎么不写了,继续。。。

网友V:
这个好,必须支持.

网友W(2014-04-13):
楼主,你做IIC总线读取PCF8563时读取字节有没有出错过?我的老是显示00,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X:
建议重新开贴详细系统的讲讲,这样让学习者效率降低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你做IIC总线读取PCF8563时读取字节有没有出错过?我的老是显示00,不知道为什么 ...

那你已经成功了,老显示FF说明,说明你的时序不对,I2C总线是高电平,如果显示00说明你读没问题,是反馈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X:
建议重新开贴详细系统的讲讲,这样让学习者效率降低了不少

我也想系统的讲啊,可惜网站不给我资金和技术支持啊,呵呵,以后我要做讲师了,可以系统的给大家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你做IIC总线读取PCF8563时读取字节有没有出错过?我的老是显示00,不知道为什么 ...

也可以试着看下上拉电阻是否正确

楼主:
今天调试了一天,感觉FPGA不是最困难的,是要时序对就可以了,最难得是和外部驱动芯片联调,各种头大的问题

网友Y(2014-05-16):
楼主,请教下,小弟目前有些工作需要在验证芯片的某些功能,比如串口,SPI 通讯。代码基本是用C编写的,但对其中的过程不甚明了,可否抽空解释下,在FPGA调试芯片的某些功能具体是个怎么回事?

网友Z:
楼主:写了一个vhdl代码,在自带仿真软件的quartusii8.0上仿真结果完全正确,在modelsim中不出结果,tb也完全正确,代码里该初始化的也初始化了,能指教一下吗,或是给个联系方式发代码看一下您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楼主:写了一个vhdl代码,在自带仿真软件的quartusii8.0上仿真结果完全正确,在modelsim中不出结果,tb也完 ...

复位和时钟都正确吗?
模块里面有用到IP吗?用到了的话需要添加IP库到modelsim才能仿真的。

网友AB:
很好,过来听课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复位和时钟都正确吗?
模块里面有用到IP吗?用到了的话需要添加IP库到modelsim才能仿真的。 ...

输入都是正确的,因为在modelsim中可以正确的看到输入信号,没有用到IP,总共就几行代码,可以传您代码指教一下吗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输入都是正确的,因为在modelsim中可以正确的看到输入信号,没有用到IP,总共就几行代码,可以传您代码指 ...

发上来看看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输入都是正确的,因为在modelsim中可以正确的看到输入信号,没有用到IP,总共就几行代码,可以传您代码指 ...

贴个你modelsim仿真的图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贴个你modelsim仿真的图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addr_a is
port( clk,load:in std_logic;
        m: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addr:buffer std_logic_vector(23 downto 0)

      );
  end;

ARCHITECTURE  one of addr_a is

       signal dlta:std_logic_vector(23 downto 0);
       signal sum:std_logic_vector(23 downto 0):=(others=>'0');

begin
        process(load,m)
         begin
           if load'event and load='1' then
            dlta(7 downto 0)<=m;
           end if;
           dlta(23 downto 8) <=(others=>'0');
         end process;

         sum <= dlta + sum;

         process(clk,sum)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addr<=sum;
           end if;
         end process;

    end one;

网友Z:
引用 网友Z: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网友AA:
sum <= dlta + sum; ----这样描述不对的。写到进程里面去,在时钟上升沿进行这个操作试试。
或者去掉这句,把addr<=sum; 改成addr<=dlta+addr;

网友AA:
推荐写法: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addr_a is
port( clk :in  std_logic;
      load:in  std_logic;
      m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addr:out std_logic_vector(23 downto 0)

      );
  end;

ARCHITECTURE  one of addr_a is

       signal dlta:std_logic_vector(23 downto 0):=(others=>'0');
       signal sum:std_logic_vector(23 downto 0):=(others=>'0');

       signal load_d1: std_logic;
       signal load_d2: std_logic;
       signal load_up: std_logic;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load_d1<=load;
               load_d2<=load_d1;
           end if;
         end process;
       load_up<=load_d1 and (not load_d2);

        p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load_up='1' then
              dlta(7 downto 0)<=m;
              dlta(23 downto 8) <=(others=>'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sum <= dlta + sum;
           end if;
         end process;

    addr<=sum;

end one;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我修改了下代码你可以试试。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推荐写法:

您好,您的代码我也试过了,addr还是没有变化,只有一个值0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我修改了下代码你可以试试。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的代码中sum<=dlta+sum;这一句描述不对,跟addr<=sum性质不一样吗,而且为什么在quartus自带仿真软件的版本中仿真结果是正确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的代码中sum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的代码中sum

我可以仿真出结果的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我可以仿真出结果的

对哈,我按您的思路,在我原来的代码基础上,把dlta,sum都赋了初值,然后把sum<=sum+dlta放在了进程里,addr<=sum,直接放在了进程外,仿真出了结果也,现在有几个疑问就是,
1,如果dltabu没有赋给初值,就没有结果 ,为什么呢??
2,还是那句sum<=sum+dlta,为什么必须放在进程里面结果才输出呢?
3,为什么最初的代码在quartus里仿真完全正确,在modelsim中就不对呢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对哈,我按您的思路,在我原来的代码基础上,把dlta,sum都赋了初值,然后把sum ...

1.没有初值,modelsim就会默认为是XX的未知值。
2.组合逻辑不能自己给自己赋值。
3.quartus里面可能默认如果没有初值就给默认的0或者1。而且自动将组合逻辑修改了,因为那样描述是错误的。仅仅是猜测。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1.没有初值,modelsim就会默认为是XX的未知值。
2.组合逻辑不能自己给自己赋值。
3.quartus里面可能默认 ...

恩恩,基本了解了,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非常感谢您花这么多时间来帮忙找问题,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恩恩,基本了解了,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非常感谢您花这么多时间来帮忙找问题, ...

不客气。以后有问题可以单独开贴。跟在帖子后面不容易被看到。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不客气。以后有问题可以单独开贴。跟在帖子后面不容易被看到。

恩恩,好哒,

楼主:
引用 网友AA:
1.没有初值,modelsim就会默认为是XX的未知值。
2.组合逻辑不能自己给自己赋值。
3.quartus里面可能默认 ...

3:quartus里面可能默认如果没有初值就给默认的0或者1。而且自动将组合逻辑修改了,因为那样描述是错误的。仅仅是猜测。
如果没有初始值得话,所有芯片都会赋值为0

不定状态只是仿真的情况,仿真如果不赋值就是不定态。

2.组合逻辑不能自己给自己赋值。

我觉得还是好好看看数电在思考这些问题比较好。

比如D触发器,与非门的实现等等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不错,不错,是对的:)

网友AC:
lz继续更新啊,搬个小板凳儿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C:
lz继续更新啊,搬个小板凳儿听

必须,必须,最近忙项目比较紧,现在接近尾声,以后持续更新

楼主:
吐槽一下spartan 6的DDR的读写。
spartan6的DDR读写感觉还是比较难用的,第一,开的buffer太浅,64的,如果是32bit的话,也就是可以存储256个字节,如果是video,最大1920x24bit算,需要多个cmd才能完成读写。第二,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要想把DDR带宽利用好,必须抢时间才能完成好。而写时序好像里面有一些问题,操作起来困难重重。
如果有用spartan做DDR存储的话,最好是换一颗便宜,比如V5或者A系列的。
不过现在总算是调试没有问题。

网友AD:
引用 楼主:
不是的,看你的for语句是否能产生的硬件。
比如我要生成8个A模块,那么你可以写成
generate

这不是通过VHDL也可以实现么···

网友AE:
FPGA 要有hw 背景,玩起來才好玩

网友AF:
我也在学ALTERA的EP2C5T144C8,继续关注楼主更新,学习!

网友AG:
坐等更新啊

网友AH(2014-06-15):
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E:
FPGA 要有hw 背景,玩起來才好玩

是需要硬件知识,但是这个一个充分非必要条件。呵呵,FPGA按照硬件划分,应该是数字电路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我也在学ALTERA的EP2C5T144C8,继续关注楼主更新,学习!

可以试着写点小程序玩玩

楼主:
做FPGA有这个几点,需要注意
1:调试各类驱动芯片
   如果做通信的话,有各种通信芯片,主要包括PHY芯片,通信交换芯片,光纤驱动芯片等,各类芯片。另外还有各种通信接口。
   这些接口和芯片需要时间去调试和积累,这些不是在论坛上能完成的,这个过程是要在实验室来完成的。
2:定位FPGA的位置,FPGA要了解的大部分不是FPGA知识,而是硬件知识和软件知识,这是因为FPGA的位置,FPGA的硬件和软件的桥梁。
   首先要了解硬件,大部分做FPGA不太关注硬件问题,都认为硬件不是FPGA的问题,这就大错特错了,硬件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FPGA工作的质量。

网友AI:
嗯,硬件很重要,硬件工程师很难培养出来。需要很多年的修炼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嗯,硬件很重要,硬件工程师很难培养出来。需要很多年的修炼

是的,硬件工程师注意要靠时间的积累,这个很重要。

网友AJ:
值得一看!

网友AK(2014-08-04):
在三线城市混的fpga工程师,没有高人可以学习,期待更多设计感悟。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在三线城市混的fpga工程师,没有高人可以学习,期待更多设计感悟。谢谢。。。 ...

谢谢你的支持,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网友AL: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做开发的心态问题,什么人适合做研发,什么人适合做销售。我觉得这个是勉强不来的。
   有的人做销售,不需要什么技术和技巧,因为他从小就能说会道,周边的人都比较喜欢,和别人沟通,交际这方面比较擅长。如果是这样的人,就适合做销售和行政之类,和别人打交道的工作。
如果你让这些人做技术,他坐不住,处处感觉别扭。
   有的人做研究,我觉得同样也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因为他从小就沉默寡言,喜欢发呆思考问题,数理化总能不怎么学都能考试高分,但是如果家里来了亲戚,确害羞的不爱说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木讷。
这些人适合做技术。如果你让这些人做销售,单子估计一个也接不到。
    所以我觉得不管做什么,根绝自己的性格找到合适的工作,这样身心愉悦!

网友AM(2014-09-05):
建议楼主能每次更新一个主题贴,这样看起来,大家讨论也方便,也能从看楼主哪里学到很多经验,在后面更新很多内容看起来确实麻烦,或者做成文档的形式

网友AN:
说了这么多都是书上的基础知识,不过也有个人的见解,建议楼主把知识与自己的实际经验结合起来说说看

网友AO:
楼主有分享的精神,感谢!!

楼主:
今天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愉快!

楼主:
     分享一个经验,楼主我也是学习了。
   先描述下逻辑:FPGA实现一个逻辑,每按下一个按钮(逻辑做了消抖),出现10个200ns的脉冲,然后通过示波器抓输出波形,示波器出发条件,设置自动触发(上升沿)或者条件触发<1ms都试过。
   问题出现:每次按下按钮,不是每次都能在示波器看到脉冲波形,大概按下10次会有1-2次示波器抓不到波形!
   首先我怀疑是我做的逻辑问题,这个楼主一贯的风格,先怀疑自己,验证自己没有问题了再怀疑相关,而不是想当然说自己这个没问题那个没问题,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是怀疑精神,我发现设计工程师都想把自己推的一干二净,说自己的没有问题,我觉得出现问题任何地方都是值得怀疑的,先去检查自己,不是说自己没问题就没有问题的,如果后来证明是自己的问题,这不相当于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总结一点:要有怀疑精神,所有相关的都是值得怀疑的。
   好了,回归正题,然后我用chipesope抓到是输出逻辑有波形,但是示波器上看不到,出现这种情况大家会怎么做?
   我输出逻辑没有问题后,我就想是不是IO的驱动能力,因为我外面直接用示波器测量的,是不是没有负载,所有输出不正常,基于这点,然后我把输出的逻辑再接入到FPGA某一输入管脚,然后又写着一段程序,检测输入是不是有信号过来,然后做了计数之类,结果发现,当示波器没有波形的时候,输入的信号也有,计数也正常。出现这种情况大家会怎么做?
   是不是同一芯片的问题,然后我把这个输出的管脚飞线到另外一个芯片,当示波器没有波形的时候,另外一个芯片输入的信号也有!
   基于以上测试,我大胆预测是示波器的问题,也不能说是示波器的问题吧,估计是没有这种的应用场景。
   然后我有试了另外一家的芯片,写上同样的逻辑,测试结果一样。
   做了这么多试验,也证明了,就是示波器没有这样的场景。用的示波器是泰克的2032等,试了他的两款表,都是如此,不是黑他的表,我估计所有的表也都是如此。
   如果有熟悉示波器的可以给我解释,我也可以给现场演示。

网友AP:
引用 楼主:
分享一个经验,楼主我也是学习了。
   先描述下逻辑:FPGA实现一个逻辑,每按下一个按钮(逻辑做了消 ...

方法很好,,学习了

网友:
应该弄个pdf的

网友AQ:
正在门口徘徊的小弟感谢!

网友AR:
马上要用,准备学习。

网友AS:
引用 楼主:
分享一个经验,楼主我也是学习了。
   先描述下逻辑:FPGA实现一个逻辑,每按下一个按钮(逻辑做了消 ...

这个,不能设为自动触发,要设为正常触发。

示波器是有问题。但不止是泰克的有问题,基本上所有的示波器都有这个问题。

如果在深圳,方便的话,可以协助你一下。

楼主(2014-10-08):
引用 网友AS:
这个,不能设为自动触发,要设为正常触发。

示波器是有问题。但不止是泰克的有问题,基本上所有的示波器 ...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设置成正常的话,其实是把这个问题掩盖了,也就是如果示波器抓不到的话,他会保留上次的结果。
知道有这样的问题就可以了。
再次感谢,我在北京。

网友AT:
LZ写的不错,现在用altera较多,想转xilinx

网友AU:
小弟新手一枚 如此好贴果断mark

网友AV:
感谢楼主,如果整理成文档,就更加感谢了。

网友AW:
没有FPGA的基础,想学;最近在做产品,要用到256选一,不知道FPGA或CPLD能否实现,用了一堆的IC,头大。不知楼主有没有比较基础的书籍先介绍一下。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W:
没有FPGA的基础,想学;最近在做产品,要用到256选一,不知道FPGA或CPLD能否实现,用了一堆的IC,头大。不知 ...

可以实现,在FPGA内部做个选择器就可以.欢迎交流QQ1312252351

楼主:
谈谈个人感受
FPGA新手总是觉得FPGA无从下手,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包括刚开始做FPGA开发时候的我,也是如此。
针对这种情况,我还是劝新手们,多做点试验,多有点想法,然后试着写些小的程序,然后再FPGA上验证功能,如果不是你想要的,那就再调试,慢慢的你就学习到一些实践的东西。
因为最终FPGA不是理论,他要靠实践来完成,你才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光靠书本不去试验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劝大家多动动手。

网友AX:
引用 楼主:
做开发的心态问题,什么人适合做研发,什么人适合做销售。我觉得这个是勉强不来的。
   有的人做销售, ...

好吧,听您这么一说,我第一次没有为我的木讷和内向感到羞愧——原来俺生来是要做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X:
好吧,听您这么一说,我第一次没有为我的木讷和内向感到羞愧——原来俺生来是要做技术的。。。 ...

呵呵,做开发要耐得住寂寞哦。木讷和内向的人可以耐得住寂寞,所以也就是技术成功的一半了

楼主(2015-04-24):
大家对IO的驱动有没有好点的建议。有没有信号驱动器这样的芯片,推荐下,谢谢

网友AY:
必须顶,顶了在看

网友AZ:
引用 楼主:
大家对IO的驱动有没有好点的建议。有没有信号驱动器这样的芯片,推荐下,谢谢 ...

一直用LM5110,还不错~

网友BA:
感觉你的想法合适,对大伙都有意义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有没有对DVI了解的吗?我们用比较差的线差的显示器,会有红色斑点拉横条等显示问题。
我想问下大家都是用的什么DVI驱动芯片。或者对DVI输出驱动有比较好的推荐芯片。

楼主(2017-02-10):
最近测试有解决一个问题
时钟的分配芯片出了问题,两块板子都不正常,最终调试出来。是时钟电路不匹配造成了。

楼主:
这个是我们经常用到的时钟电路。基本上也就这几种类型。
在画电路图的时候特别注意。这个地方不要画错了。

网友BB(2017-04-22):
真好啊啊

网友B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们经常用到的时钟电路。基本上也就这几种类型。
在画电路图的时候特别注意。这个地方不要画错了 ...

LVDS输出 不是应该靠近接收端放置100欧姆 的吗???

楼主(2017-06-12):
是的,LVDS的终端电阻100欧姆是需要的。
在调试过程中,你会发现最终问题定位都是电压或者时钟的问题。所以把这些最基本搞稳定是成功的关键。

楼主(2018-07-26):
谢谢继续支持。
一年多来以来,经历了一些事情,终于来到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希望以后多多的和大家讨论技术

楼主:
目前纯逻辑开发,可重复开发性比较困难,主要是接口不统一。
目前觉得fpga的发展方向:
1:接口统一化,类似于AXI系接口
2:硬件语言软件化
3:系统化
以后fpga开发难度会越来越下降,也是技术开发的方向。
搁在几年前,硬件很吃香,现在几乎不需要硬件工程师。其实也不是不需要,而是硬件越来越标准化,一个行业越来越标准,说明开发的难度也随之降低。

对于技术进步来讲,这是好事

楼主:
开发工作一项比较累人的工作。我们几乎都加过班,而且我们把加班作为一种文化。
其实身体是自己的,我还是奉劝大家,尽量少加班,注意休息和养生。
如果身体出了问题,挣再多的钱也白搭了。
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钱,算什么.....

网友BD(2018-10-08):
关于你那个抓不到波形的问题,其实不是示波器的问题,正常触发与自动触发是不能百分百捕捉到你这种信号的。你这种按一个按钮才输出信号的要用单次捕捉(single SE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