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我下单片机怎么进入低功耗方式?

楼主(2014-01-02):
我用是C8051F120单片机,在其数据手册上查到如下,

于是我在程序中这样写,运行后电流表串联到输入电压口,可是电流表还是显示的是3mA左右,为什么呢?按理应该是UA数量级的把!!!!!!!!!!!恳请大神指导。谢谢
#include <C8051F120.h>

void main()
{
        PCON =0x02;
        while(1);
}

网友A:
怎么没关狗?

网友B:
确实要关狗的

默认狗是放出来的

去看WDT相关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要关狗的

默认狗是放出来的

进入掉电模式后,外部晶振停振,CPU、定时器、串行口全部停止工作,只有外
部中断工作。

以上是参考网上的,那看门狗是属于外部中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关狗?

我照着数据手册关了看门狗,可还是ma级的,

程序如下:
#include <C8051F120.h>

void main()
{
        EA=0;
        WDTCN=0XDE;
        WDTCN=0XAD;
        PCON =0x02;
        while(1);

}
可还是没用用呀,怎么回事呢,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这跟外设有没有关系,我接了一个扩展的RAM,其他也没有东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照着数据手册关了看门狗,可还是ma级的,

有外扩的RAM耗电肯定降不下去...
C8051的低功耗方面做的也不好...
要想大幅降低换MCU吧...

网友C:
看看端口上有什么东西,会输出电流的

网友D:
端口要防止悬空,可以输出固定状态或外接VDD/GND

网友E:
通常数据手册上的标识的最低功耗一般你在实际电路中是做不到到的。因为使用环境不同。你在实际电路中,可能在端口加了上拉,或者一些其他电路,这些都是要耗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