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研讨会:恩智浦逻辑器件瞄准工业用可携式产品设计

楼主(2014-01-02):
主 题:恩智浦逻辑器件瞄准工业用可携式产品设计

演讲人:骆彦志

时 间:2013-01-09 10:00:00

简 介:在工业应用便携式设备、测量仪器和医疗设备等应用中,恩智浦逻辑产品用于解决信号缓冲、电平转换、复用和解复用等设计问题。设计人员可以利用逻辑器件增加现有解决方案的功能以缩短上市时间,不费时间也不会因ASIC返工而耗费成本。恩智浦逻辑封装提供了经济高效的方式,用于优化设计并减少电路板尺寸。本白皮书介绍了适合用于工业应用的恩智浦逻辑产品系列;探讨了现今提供的电池技术并考察了三款使用恩智浦逻辑产品解决方案的便携设备工业应用。

会议现场接口
http://seminar.21ic.com/show-meeting?meeting_id=150  (2013.01.09 10:00后才可以进入)

注:如果您有相关技术问题,可以跟帖提出!NXP公司的专家会为您现场解答!

网友A:
一直使用NXP的射频芯片  顶顶

网友B:
之前的研讨会的10元还没到账呢~我的同事都受到了。。。

网友C:
减少电路板尺寸的话,会不会因为电流过大造成崩线的现象呢?

专家回复:在數字電路的設計中,並不存在此風險.此風險存在於電源端電路設計與類比設計.

网友C:
恩智浦逻辑器件现在有那些产品,还有他的应用范围具体是那些产品,比如我们身边那些电子产品应用了恩智浦的产品?

专家回复:您可以參考本次講義,由於邏輯器件應用範圍相當廣泛,舉凡筆記型電腦,智能手機,電視到電梯,都有邏輯器件的身影.

网友C:
本次研讨会推荐的NXP逻辑器件的功耗如何?与在设计中更多考虑使用CPU的片内资源和被动元件相比是否有优势?因为便携设备重点考虑的一点就是省电,每增加的一颗IC都是电源消耗的节点,谢谢!

专家回复:通常邏輯器件被用來補足CPU無法滿足的電路設計,因此您的問題應該是在一開始設計時就選擇最適當的CPU. 在電路設計上,每增加一個器件都會增加電源消耗.

网友C:
逻辑分析仪能用于分析线路的通断吗?

专家回复:這部分請您詢問您的邏輯分析儀供應商,不同的邏輯分析儀功能亦不相同.

网友C:
请问NXP的逻辑器件与Altera和Xilinx的相比有什么特点或独特之处?比如功能、功耗、成本上。

专家回复:Altera 與 Xilinx 是可編程的邏輯器件,集成了成千上萬的基礎邏輯閘,並透過硬體描述語言編程. NXP的邏輯器件產品則提供主要提供基礎邏輯閘,因此在應用端和目標市場並不相同.

网友C:
是CPLD吗?还是NXP的单片机实现?

专家回复:配置型邏輯器件是單片機實現,透過不同引腳的接發實現不同功能的配置.並非CPLD,不需使用硬體描述語言.

网友C:
恩智浦逻辑产品在功耗方面如何能,能否满足低功耗设备的需求

专家回复:您可以在第55頁看到總表.具體來說,目前NXP AXP邏輯器件系列是業界最低功耗的邏輯器件.

网友C:
与IT的同类器件相比 NXP有哪些优势

专家回复:我們並未在市場上發現IT這個供應商,若您是指TI的話,產品質量上,NXP與TI在伯仲之間,但供貨與價格NXP更具彈性.

网友C:
目前有哪些实际的应用案例?

专家回复:若您想深入了解,您可以在www.NXP.com 上查詢.

网友C:
sot封装,还很少用,这个占用空间应该很大的把?

专家回复:您可以在www.nxp.com 查詢您所感興趣的封裝

网友C:
在便携设备设计时PCB空间非常关键,NXP的封装方案会不会增加相关的制造成本?

专家回复:您可以使用 NXP Diamond 封裝,Diamond 封裝擁有05mm的引腳 pitch且封裝大小為0.8*0.8mm.不會增加您的製造成本.

网友C:
想了解一下DQFN、HVQFN和MicroPak XSON应用上有什么区别?

专家回复:DQFN 與 HVQFN封裝主要為14隻引腳以上的邏輯器件封裝. MicroPak封裝主要為5,6和8隻引腳的邏輯器件封裝

网友C:
恩智浦逻辑产品采用哪种封装?

专家回复:請看講義第28頁.

网友C:
目前NXP的逻辑产品都有哪些?

专家回复:您可在http://www.nxp.com/products/logic/ 查看

网友C:
远程充电能不能解决可穿戴设备电池续航的问题?

专家回复:目前市面上並未有成熟的遠程充電解決方案

网友C:
恩智浦产品在可穿戴设备市场有何优势?

专家回复:恩智浦邏輯器件提供了超小封裝與超低電壓器件,能滿足可穿戴設備嚴苛的空間及電池壽命挑戰.

网友C:
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分别是如何影响电池使用时间的?

专家回复:動態功耗是指產品在工作時消耗的電量,靜態功耗則是進入待機模式時消耗的電量.

网友C:
如何获取产品资料?

专家回复:您可以在http://www.nxp.com/products/logic/ 取得.

网友C:
由于目前需要了解关于多路复用器产品,有没有更详细的相关资料?

专家回复:您可以在http://www.nxp.com/products/logic/中查找

网友C:
NXP逻辑器件与竞争对手相比有哪些优势?

专家回复:NXP邏輯器件提供了廣泛的產品組合,高質量的產品,及有彈性的價格和供貨.

网友C:
工业级应用对逻辑器件有哪些要求?

专家回复:請參考講義

网友C:
NXP最小封装的逻辑器件尺寸是多少?

专家回复:0.8*0.8mm

网友C:
讲解的非常好!请问市场的上购买的渠道多么,还是必须在代理商那里进货?

专家回复:NXP代理商為NXP產品合法銷售渠道,能提供完善的售後服務,以及避免購買到仿製品的風險,建議您多加利用.

网友C:
要提高智能穿戴的可靠性需要什么技术?

专家回复:請參考講義第29頁,主要關鍵在增加裝置的耐撞擊能力.

网友C:
需要一款兼容快速模式和标准模式速度的总线缓冲器,NXP是否有相应产品?

专家回复:您可在http://www.nxp.com 查找

网友C:
有具体的医疗电子方面的应用么?

专家回复:您可在http://www.nxp.com 查詢

网友C:
恩智浦逻辑产品的工作温度范围为?

专家回复:大部分為 -40C 到 +125C,少部分0C到85C.

网友C:
此时TTL为驱动器件,CMOS为负载器件,需要加上拉电阻吗?

专家回复:通常不需要.

网友C:
Diamond Package有什么特点?

专家回复:最小的封裝擁有最大的pitch.

网友C:
讲解得不错

专家回复:謝謝!!

网友C:
恩智浦逻辑器件最小的封装尺寸是多少?

专家回复:0.8*0.8mm

网友C:
拉力测试中一般怎么看有没有合格?

专家回复:在個別器件上目前沒有標準

网友C:
微处理器与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区别?

专家回复:本次以邏輯器件為主,請您自重.

网友C:
对于逻辑器件领域,还有哪些技术待突破?

专家回复:六隻引腳的大pitch小封裝.

网友C:
FIFO寄存器有哪几种封装?

专家回复:您可在http://www.nxp.com/products/logic/fifo_registers/#products查找

网友C:
可穿戴测试装置未来前景怎样?

专家回复:目前處與醞釀期,市場並未出現殺手級的應用.未來仍不明朗.

网友C:
请问,关于恩智浦逻辑器件的资料可以免费获得吗?

专家回复:您可以在http://www.nxp.com/products/logic/ 免費獲得所有資料

网友C:
NXP的器件除了封装小的优势以外还有什么特点?

专家回复:低功耗為另一特色.

网友C:
哪些因素会影响逻辑器件的精度?

专家回复:溫度與外部電路

网友C:
在混合系统中,不同电源电压的逻辑器件相互接口是如何解决两个电源之间电流的互串?

专家回复:一部分的解決方案是利用邏輯器件的兼容性兼容,另一部分則依靠電平轉換器件

网友C:
nxp缓冲器产品在抗干扰方面有什么特别的优势么?

专家回复:NXP的一部分緩衝器的輸入端有舒密特觸發器.

网友C:
增强封装坚固性的因素有哪些?是材料有关吗?

专家回复:與裝置與電路板的黏著面積是主要關鍵

网友C:
未来趋势上,逻辑器件的封装尺寸会不会继续变小?

专家回复:肯定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