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LCD显示

楼主(2014-01-02):
写了一个测温度的程序,隔2S测一次。所以温度的值是变化的。希望显示的效果是:“Temp is XX”。我现在设置的是先显示字符串“Temp is“,再计算温度并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显示。有没有办法用一个变量代表温度值,就可以让字符串跟温度值一起显示出来。表述的不太清楚,不知道怎么描述了。

网友A:
看printf库函数,
如果搞定了,可以自己写个简化版的

网友B:
先设定一个温度变量,你在显示子函数里面先显示“Temp is”+“温度变量值”,然后在定时中断里面采集温度值并改变这个“温度变量”的值。这样就是全部显示出来啊。。。

网友C:
写一个数据转换成字符的子函数不就行饿了?

网友D(2014-03-07):
关于显示问题,我有个提议,我们有专门针对MSP430 写的库函数,可以支持128*64点阵的液晶屏,也可支持3.5寸TFT液晶模块。 不会让您失望的。
产品类型:  TFT
VA  尺寸:  73.03*55.5mm(Diagonal:3.45inch)
分 辨 率:  320*240 Dots
显示视角:  6:00
色彩深度:  24bit(RGB:888)
亮    度:  300cd/㎡
对 比 度:  400:1
2D  绘图:  支持2D(点、线、圆、矩形……)图形绘制
字    库:  支持多国语言字库(如ASCII、中、日、韩……)
图片显示:  支持JPG、BMP、PNG、TGA格式图片直接解码显示
内存大小:  128M~2GByte
触 摸 屏:  支持电阻触摸屏,直接将触摸坐标发送给控制端
ID  识别:  支持ID识别功能,可实现一机多控
工作温度:  -10~70℃
存储温度:  -20~70℃
工作电压:  3.5V or 5.0V
通信接口:  USB、RS485、RS422、RS232、UART(TTL)

网友E:
做个数组当缓存,把要显示的数据放到数组上去,然后统一送去显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