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电机线圈上的反电动势的疑问

楼主(2014-01-02):
把定子的线圈看成一个矩形的话,横着的两条线是不切割磁感线的,只是竖着的两条线切割,当竖着的两条线处于同一个磁极下时,磁感线方向相同,切割磁感线方向相同,根据右手定则,那么产生的反电动势也应该是相同的,不是应该抵消吗,不知道我说的大家能看明白不能?

网友A:
没人
楼主若能画个草图简图示意图比划比划,咱就能给你说道说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
楼主若能画个草图简图示意图比划比划,咱就能给你说道说道

定子线圈相当于矩形,只不过没有闭合,圆形是磁铁,根据E=BLV,线圈的两条竖着的线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方向是相同的,不是抵消了吗

这就画完了?一个方框一个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
楼主若能画个草图简图示意图比划比划,咱就能给你说道说道

A线圈竖着的两边都在N极下,根据右手定则,磁铁逆时针运动,这两线切割磁感线方向相同,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是朝一个方向的,不是抵消了吗。应该方向相反才会不断累加。

网友A:
不管左手右手,统一就行;忘了南极北极,记住一进一出

俺怎么就看不出“抵消”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左手右手,统一就行;忘了南极北极,记住一进一出

切割磁感线的不是图中加粗的两根线吗,磁场方向相同,转子逆时针运动,那么线圈相对来说顺时针运动,切割磁场方向也相同,所以感应电动势方向也相同,如图中所示,不是这样吗?

网友A:
认识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识这个吗

不认识,是什么

网友A:
这是载流导体横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载流导体横截面

我知道,可定子是一个线圈啊,不是一根导线,这个线圈的感应电动势方向应该怎么判断。

网友A:
现在初中都不是这么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初中都不是这么讲的?

你能不能具体的回答一下

网友A:
不回复还不行了
一根回型导线的两个直边,分别切割了不同方向磁场,产生电势方向如图是一进一出,两边电势正好2倍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回复还不行了
一根回型导线的两个直边,分别切割了不同方向磁场,产生电势方向如图是一进一出, ...

就说A线圈吧,它的两条直边切割的不都是N极的磁场吗,怎么是不同方向的磁场。

网友A:
告诉咱你的年龄,怀疑你的空间想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