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1788端口的定义

楼主(2014-01-02):
诸位高手:请教一下........
:LPC1788的端口怎么定义的..........譬如:
几个按键的输入Key1,Key2,Key3..对应GPIO_P1.15,P2.16,P3.18
几个指示灯的输出LED1,LED2,LED3对应GPIO_P1.3,P2.4,P3.5
如何定义才能将各输入,输出端口一一对应起来呀????????
恳请诸位多多指点.....致谢

楼主:
诸位......请帮帮忙呀.......为什么类似 #define KEY1 PORTA.....定义方式用不了?????????

网友A:
输入输出是由方向控制寄存器控制的啊
比如KEY1->GPIO_P1.15 可以这样
#define KEY1 (((u_32)0x1) << 15)
#define set_key1_dir P1_DIR_REG |= KEY1
这样就设置GPIO_P1.15为输入状态了
读取状态就是另外的状态寄存器了
#define get_key1 (P1_STAT_REGS & KEY1)

网友A:
原理这样的哈,具体要结合芯片的寄存器说明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这样也不好使.......现在的问题是:
对于LPC1788的PORT....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命名"
譬如.....PORT....P3.28......它的全称..或说是确切的命名.......怎么命名????????
    象飞思卡尔的MC9S08系列....我可以端口C3    #define Key1    PTCD_PTCD3 ;
    对于普通的51系列...我可以这样定义PORT口P1.3    sbit Key2=P1^3;
其中,PTCD_PTCD3 代表MC9S08系列的端口C3 .......P1^3...代表51系列的PORT口P1.3
那用什么来代表LPC1788的PORT..P3.28呢??????????????恳请诸位多多指教.

楼主:
问题自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