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复位键或重新开机都会导致液晶白屏……

楼主(2014-01-02):
stm32+SSD1963+7寸液晶,程序通过串口ISP下载进去后,液晶显示正常。但是如果按复位键或重新开机都会导致液晶白屏,以后无论如何操作都是白屏。刚开始以为是程序没烧进去,但是我试了一下在程序里面加入LED灯闪烁,在正常运行时LED灯是闪烁的,但是液晶屏还是白屏,(下载程序时BOOT0=VCC,BOOT1=GND)(运行时BOOT0=GND,BOOT1=GND),各位朋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网友A:
板子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别人的
看看硬件是不是稳定吧?!

网友B:
估计是液晶的复位和初始化问题.

楼主:
STM32板子是自己做的,驱动板和屏是买的,一般出现这个问题是哪方面硬件有问题,没头绪啊……

网友C:
LCD复位时间,我觉得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D(2014-12-16):
楼主解决问题了么,我的电路测试了没问题,但是LCD还是白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问题了么,我的电路测试了没问题,但是LCD还是白屏

按照之前的经验  很可能是液晶屏复位时间不够的问题 延长复位时间吧

网友F:
可以上电先等待会,再进行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