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求助:AT24C02读写问题?

楼主(2014-01-02):
主机模式进行写数据时,从机应答正常,而主机读数据时,RXRDY接收保持寄存器为0,不就绪!不知道是哪方面问题求解!下图是发送数据图形

网友A:
什么软件搞了个这么酷的图?

楼主:
这个是逻辑笔触发的图形!EErom单字节写入存储已经可以了,可是每次读取初始地址时,都是最后一个数据!我怀疑多字节数据写入时他的内部地址指针不增加!这个地址指针器件不是应该写完一个数据自增加吗?

楼主:
程序自己调出了!是发送时序问题,应该把芯片datasheet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