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代码量大??

楼主(2014-01-02):
我想请教下各位朋友,一般代码量巨大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是加入的库源文件过多,然后重复编译多了?不是有了ifndefine……了么?

网友A:
看不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B:
贴图看不清楚。
模糊的看了一下,好像是编译后的代码超了。
问一下你开发平台的版本?是免费的、注册的、限时的、或是限制代码量的?

楼主:
说超过了连接器的最大限度,我就是在触摸屏代码上移植了USMART组件,然后再修修改改一些东西 就成这样了……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帮助,已经解决了。原来是没**……。

网友C:
评估版,代码大小限制3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