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点小经验,希望朋友们继续添加哦!

楼主(2014-01-02):
1、  多引脚器件请首先只焊接一个引脚再检查放置对齐情况以便调整,切忌一口吃个胖子,多数器件都有很多引脚(超过两个),有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元件放上去就挨个脚焊接,后来发现元件根本就没有放置平整,或是没有对齐,由于多个引脚已经固定,改动困难。正确的做法是先焊两个对角脚,再调整对齐,这时可以用电烙铁边烫引脚边调整。

2、  引脚焊接时,直接用电烙铁烫锡是不对的,正确做法是先用电烙铁烫器件引脚,大约0.5s后送锡丝到器件引脚上,如果这时锡丝直接融化浸入最好了,一般很难,这时需要靠近或接触烙铁,焊锡融化后自然会顺着高温的引脚浸入。即使融化的焊锡也不会进入低温的器件引脚的。

3、  贴片元器件其实比自查的更方便,焊接步骤是是先给一个焊盘上锡,在送器件,加热对其固定,再焊接剩下的引脚。

4、  初学者经常搞得板子上到处都是焊锡,然后不停的用烙铁带,其实有更好的方法,用优质铜线,配合电烙铁加热直接把多余的焊锡吸走(带走)即可。

5、  有些元器件很是“娇贵”,切忌长时间高温焊接,例如朔料封装LED发光管,数码管等,有些元器件引脚很长,我们可以根据需要,事先简短引脚,减少散热,缩短焊接时间。

6、  利用松香辅助上锡,有些器件引脚或导线不容易上锡,这时我们可以将器件引脚放在融化的松香当中用电烙铁头带锡不断摩擦该引脚直到上上锡为止。另外在焊锡不容易浸入的地方,也要用电烙铁头带松香,你会发现高温融化的松香有神奇的效果!有些焊盘在电烙铁离开时会带起毛刺,这时同样用电烙铁头带点松香试试看,高温融化的松香会使焊盘光滑无毛刺!

网友A:
这种经验很适合初学者借鉴

网友B:
练习焊接和学游泳一样,就要亲自去练习,反复的焊,焊多了就会有手感,就能掌握好烙铁的力度,板上的焊锡就会跟着你的烙铁走。

网友C:
确实是这样的,要做硬件工程师 必修课

网友B:
总结得非常好!!!
我也分享下我的经验。
关于焊接贴片元件:
1.贴片元件对齐
一般来说对于两条边的那种焊盘,上下对齐就好了,很快的。对于四条边有焊盘的,先对齐上下,再对齐左右。

2.贴片元件焊接
对齐后,先焊接固定一边,在焊接其他边。上锡的时候不要上多了,适量的上,这个度需要自己把握好,然后来回拖动就好了。如果焊锡比较干,可以加松香。
引脚黏住了,轻轻往外刮下就好了。刮的时候可以稍微倾斜下板子,利用重力焊锡更容易挂出来。当然你也可以先上松香然后在上适量的焊锡。通常我会多浪费
焊锡达到润滑的效果(焊锡丝中含有助焊剂),而没有加松香,呵呵。

3.清洗板子
以前我用的是酒精清洗板子,不过现在用的是专门的洗板水,效果给力。

关于焊接直插元件
1.孔堵住了怎么办?
可以使用吸锡器,将堵住的空中的焊锡融化,然后吸出来,在融化孔中的焊锡时可以再加点儿焊锡(有助焊剂),有助于融化,利用焊锡中含有助焊剂的方法,很常用,不过就是浪费焊锡了,哈哈。还有就是可以利用重力的作用,也是先加热融化,然后再把它甩出来(贴片元件黏住了也可以采用这个方法)。

2.如何快速焊接像排阵那样的焊点(最近想到的,不过需要点技术)?
把电luo铁的温度稍微调高点儿,记住用的是刀口的哦。先放在焊接排阵的旁边,一路往下拖,不过这个时候焊锡要跟着电luo铁,不断的提供焊锡。
注意力集中在电luo铁上。对于不好的焊点可以返回去在拖一下,焊点最好呈锥形,标准的还有个向里面歪曲的弧度。是不是向焊贴片引脚一样爽呢,哈哈。

网友A:
大家继续总结跟贴

网友D:
只有亲自动手焊接才知道有多难。贴片电阻焊上了,但是只能保证贴片电阻的一端接触到了pcb,另一端很有可能连不上

网友E(2014-02-11):
如果水平不够就不要加焊锡,直接用板子上带的焊锡加上助焊剂就可以焊好了。但焊完后要把助焊剂擦干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