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做数字时钟,使用STM32的FSMC连接DS12C887总线时的问题

楼主(2014-01-02):
想用DS12C887做数字时钟。

时钟芯片DS12C887支持INTEL总线,是地址和数据复用的。所以这里选用STM32,想用它的FSMC,但经查看手册发现STM32的FSMC只有复用模式可以和这个芯片连接,这其中时序上还有一点点不同,就是写时序中,DS12C887中WR是在AS(地址前导,或者地址锁存)之后至少40ns才能变低,而STM32的WR是和地址锁存信号同时变低的。总线中的其他线时序都可以满足,就这一点有点不对,有什么解决办法没?

还有一个就是DS12C887是5V电压工作,STM32是3.3V,总线那么多线用什么办法匹配电平?

手册中Tased至少是40ns

STM32  (52.88 KB )

网友A(2014-04-20):
:D
不知道有没有你需要的

网友B(2015-04-22):
楼主驱动成功了吗,偶也在用3.3V片子驱动887,失败中,计划加上电平转换芯片,再试

网友C(2016-01-16):
请问问题是否解决,能够分享下

楼主(2019-07-26):
引用 网友C:
请问问题是否解决,能够分享下

没用stm32尝试,换成51单片机了,软件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
不知道有没有你需要的

谢谢这么详细的资料,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驱动成功了吗,偶也在用3.3V片子驱动887,失败中,计划加上电平转换芯片,再试 ...

没用stm32,用51软件驱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