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仿真器坏了么

楼主(2014-01-02):
之前仿真没有一点问题,今天下午有一次不能进入仿真了,仿真器上的灯也不亮了,是仿真器坏了么?

网友A:
仿真器一般是不会坏的   灯没亮说明没有供上电
你再查查

网友B:
看看供电没有?如果供电了,那估计是掉固件了。
恢复下固件吧

网友C:
对滴,看看你的连接仿真器的那条线吧兄弟、、、

楼主:
怎么恢复固件?不是很清楚,是重新安装一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