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从CCS3.3向CCS4导入 编译出错

楼主(2014-01-02):
如上,导入后编译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错误
Severity and Description        Path        Resource        Location        Creation Time        Id
E:\soft\CCS412\ccsv4\utils\gmake\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E:/soft/CCS412/worksapce/lab2-GPIO_SETUP/cmd/F28335.cmd', needed by `PWM.out'.                PWM        Unknown        1388646730671        143

我文件夹里没有E:/soft/CCS412/worksapce/lab2-GPIO_SETUP这个文件 请问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A:
应该是CMD路径的问题
你的cmd是不是在工程目录下   要不你删了从新添加一下试试

网友B:
有好多这方面的介绍的, 只要按照实例步骤实践,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熟练使用C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