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540驱动电磁阀

楼主(2014-01-02):
电路如图,驱动一个直流24V35W的电磁阀,每次通电时间在500MS和300MS之间,间隔大约1S后再次通电几百毫秒,一直循环,请问这个驱动电路有问题吗|?谢谢指教

网友A:
应该可以,电磁阀电感量比较大的话,续流二极管4007可能不够,建议换电流大点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