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硬件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

楼主(2014-01-02):
在外部Flash存储器中保存了一个字符串数组,用LCD显示字符串。准备了两台机器,第一台机器,所有的字符串均能正确显示,第二台机器能显示部分字符串,其余不能显示。那么是否可以确定是硬件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

网友A:
重点检查一下与LCD的接口是否接触好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B:
第二台设备的flash中你要确认字符串真的存进去了。注意,flash在写之前要擦除掉正个block才能真的写进去。所以关键是要保证你真的写进去了。可以通过把第一台设备的flash换到这台上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