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路

楼主(2014-01-02):
这是一个电脑内电池的充电电路,电脑不插电源的话,由此电池保持CMOS设置。
当电压低于多少时才会充电?
一直没理出个头绪,望指教!!

网友A:
三极管基极电压是3.44V左右,当电池的电压低于三极管的基极电压时满足三极管打开的条件,此时电池充电。

网友B:
保持CMOS设置的那个电池用电量一般都很小的吧,普通的电池也能撑3-5年吧,充电没多大必要吧。

网友C:
路过进来坐下学习

网友D:
2楼真谨慎
也就2.8~3V吧,不那么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