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540驱动电磁阀

楼主(2014-01-02):
驱动电路如图,电磁阀规格为直流24V 35W,每次通电时间500MS左右,然后间隔1S左右后再次通电500MS,如此循环,请问这个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
电磁阀接DC24V和SV这两个位置

网友A:
没有大问题啦,建议D4改成12V好一点,VGS最大可以到20V的。
R26可能太大了,导通时Vgs电压不足,要查TLP521参数,再考虑光耦的最小CTR,温度影响,红外二极管效率衰减。

网友B:
个人认为:在光耦输出--->MOS管之间,加一级隔离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在光耦输出--->MOS管之间,加一级隔离比较安全。

怎么加隔离呢?串个510R的0603电阻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大问题啦,建议D4改成12V好一点,VGS最大可以到20V的。
R26可能太大了,导通时Vgs电压不足,要查TLP521 ...

谢谢,数据手册要再认真看下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加隔离呢?串个510R的0603电阻可以吗?

在光耦输出部分加一级三极管或者是MOS管驱动电路,用来控制后面的输出管。
这样光耦的电路就包含在逻辑控制部分的电路中(MCU电路),光耦可以与逻辑控制器件使用相同的电压,后面的高压部分使用增加的三极管或者MOS管做隔离输出。
你这个电路原理上没啥问题,但性能和可靠性上还是有很多值得优化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光耦输出部分加一级三极管或者是MOS管驱动电路,用来控制后面的输出管。
这样光耦的电路就包含在逻辑控 ...

guangbiao朋友这样做光耦就没有隔离作用了。你后面增加的部分不是隔离,因为电路上有公共点。
LZ的电路原理完全正确,只是参数优化就行了。

PLC的输出和LZ的设计基本一样。
guangbiao朋友的设计思路和常规的不一样,请教这样设计的优点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uangbiao朋友这样做光耦就没有隔离作用了。你后面增加的部分不是隔离,因为电路上有公共点。
LZ的电路原 ...

DianGongN朋友说得没错,光耦若与逻辑部分使用同一电压就失去了隔离作用。
不过后面增加一级驱动是有必要的,以下是论坛中的一个老帖,说得很明白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192636-1-1.html

网友A:
guangbiao 朋友针对那个帖子说得对。
但那个情况是驱动频率10Khz,这种比较高频率才会有问题。也就是开关速度慢引起功耗太高。

LZ的驱动频率<1HZ,开关损耗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LZ的电路原理上没有问题,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呵呵

楼主:
感谢两位,我自己按照这个原理图搭了电路在测试了,暂时还没有问题,多谢了

网友C:
还须确认一下D5状态

网友D:
D4并到R30,你的电路不太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