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头不吃锡,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4-01-02):
请教:
电烙铁的烙铁头有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吃锡了,使用起来很困难。
请问,该如何处理,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谢谢!

网友A:
去掉生锈层,上松香

网友B:
刀片刮掉点 上锡

网友C:
烧时间长了 有氧化或有污物 用刃具刮干净或用湿巾沾擦一下 就好用了。

网友D:
用锉刀锉一下

网友:
用刀刮干净

网友E:
20块钱的烙铁,锉刀锉到红色的铜面,烧热以后在松香里烧热,上锡就可以了。

恒温烙铁的头,最好去换新的,越弄越糟。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F:
直接换掉啊

网友G:
几块钱直接换调,半年一个不用心疼。

焊接上别省钱,否则后悔的是自己。

网友H:
用砂纸磨一下,上松香

网友I:
LS都很有经验,学习了

网友J:
用沙纸或刀子之类的东西刮掉外面的氧化膜再在温度不高的时候加一层锡就行了。。

网友K:
好好清理一下烙铁头,长寿头不要用砂纸或硬物清理;
用松香等助焊剂辅助上锡;
如果温度过高的话可以加些电路降温或调节温度低些,建议温度,小功率(小件)焊接时在300以下,快速连续焊接时跳到350就好;普通的烙铁可以在烙铁架上价格开关控制电源,闲置时降到150-180V,或二极管半压,理想状态应该不用时温度在250-280,不超过300,不会对焊接有太大影响,又能延长寿命;
烙铁关闭前清理干净,重新镀上少许焊锡,最好不要有残留助焊剂之类的

网友L:
恒温烙铁基本不容易烧坏头。
非恒温的用得好也不烧。
没经验的用一次就烧坏!

这时候不用惊慌!用锉刀把上锡面挫开露出红铜,然后上电,一边加松香并上锡。
烙铁不要长时间干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块钱的烙铁,锉刀锉到红色的铜面,烧热以后在松香里烧热,上锡就可以了。

恒温烙铁的头,最好去换新的, ...

谢谢大侠指点!

请教:
1.没有松香,用焊锡膏可以吗?
2. 我用的就是恒温烙铁,为什么恒温烙铁的头就不行?是不是普通的烙铁头还好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几块钱直接换调,半年一个不用心疼。

焊接上别省钱,否则后悔的是自己。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好清理一下烙铁头,长寿头不要用砂纸或硬物清理;
用松香等助焊剂辅助上锡;
如果温度过高的话可以加些电路 ...

很专业,谢谢!

网友M:
看是什么烙铁
普通的内热式在凉着的情况下用锉刀挫出铜然后插在松香上上电保证在融化焊锡之前烙铁头在松香里面的再次氧化

长寿烙铁头可以试试再凉着的时候在头子上绕上焊锡通电
不一定能行长寿的最**了
936如果是5块左右的便宜头子基本都是铁的直接用刀刮
贵的没买过
高频焊台头子本身就是铁的刀刮就好
焊台一般有铅300度左右(63号焊锡)无铅350上下

网友E:
焊锡膏不行,焊锡膏在高温下呈酸性,会快速腐蚀老铁头,通常焊锡膏只能用在铁皮容器的修补上,在信息类电子产品组装中,禁止使用。对仪器仪表类,即使使用,用后必须用无水酒精彻底清洗。

恒温烙铁一般用于焊接紧密元件,例如LQFP封装,烙铁头,例如刀头等的平整度将极大的影响焊接质量,所以你手工打磨是弄不平的,还不如换一个。

网友N:
工具还不弄个顺手的?直接买个白光的焊台,顺手省心,能用很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锡膏不行,焊锡膏在高温下呈酸性,会快速腐蚀老铁头,通常焊锡膏只能用在铁皮容器的修补上,在信息类电子 ...

大侠真是专业!

学习了,谢谢!

网友O:
一般是烙铁头表面氧化了了,先用砂纸打磨,打磨掉氧化层后。再让烙铁头加热, 然后再焊锡膏+焊锡反复
涂抹,一会儿就能上锡了。

网友P:
焊锡就行。

网友Q:
温度一高 一下就氧化了。。。恒温烙铁 调上合适的温度 一盘不焊300度 不容易氧化,焊的东西大 调高些 不焊了就得调下来。。。

网友R:
有砂纸打磨一下再上锡,非恒温的最好用一会就断电一两分钟~建议买个焊台吧,也不贵

网友S:
氧化了!,可以用刀片挂一下,不用的时候记得上锡

网友T:
刮干净马上上松香和锡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参与和指点!

网友U:
这种问题百度能解决的,不要论坛里问!

网友V:
用锉刀 把表面氧化的弄掉,重新上锡就可以了!

网友W:
换镀金的吧。永不生锈!!!!

网友X:
为什么会氧化? 保养不行。
断电之前记得上锡

网友Y:
尽量不要和塑料线皮接触,即便不注意碰到应马上在湿布上个蹭蹭,在上上松香和锡。

网友Z: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更换新的烙铁头。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更换新的烙铁头。

买到假货了

网友Z:
烙铁头氧化了,是很难修复的,所以使用烙铁时,要注意保护好烙铁头,防止氧化,氧化了,直接更换。

网友AB:
我一般直接用镊子刮,刮亮了一般就能用了。

网友AC:
清洁一下

网友AD:
烙铁经常不吃锡的主要原因是温度过高,我的烙铁在电源线上串联了一个1N4007,效果很明显,缺点是大物件不好焊接。

网友AE(2014-02-06):
我近两年前前后后买过2个烙铁,说明书上都写明严禁用挫刀挫和打磨。

可能现在的烙铁头都是合金的了,要是挫了估计很快会死掉的。

网友AF:
师傅说用的越久的烙铁头越好用

网友AE:
最近几年的烙铁头,貌似都不能挫和打磨了。挫了后很快就玩完。

网友AG: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H:
还有就是锡的质量问题,换好一点的锡

网友AI:
平常要注意保养,
不用时加锡,关电之前也加锡,
防氧化。

网友AJ:
换新的,就算刮了镀锡下。但一般也很快又会不上锡了。

网友AK(2014-03-25):
刮掉一点,然后蘸着松香上锡

网友AL:
我的也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AM:
主要还是平时使用习惯不好产生的问题,在使用完后我们要及时的上锡在烙铁头上,以免由于高温氧化而不上锡,在使用过程中也要及时补锡在烙铁头上,最好不要长时间干烧烙铁头!

网友AN:
这还纠结啊。。原因就那俩,一个是你枪头脏,一个是你没加松香。。还有,就是,你不要想着锡块能一直占在枪头上,那是不可能的。。你的焊接方法不对。。自己去百度下正确的焊接方法吧

网友AO:
一般恒温烙铁头都不会不上锡,我这个也是恒温的,干烧很久都不会不上锡,当然比较贵49元,和我的数字万用表59元价钱差不多。用烙铁一定要保证烙铁头上总有锡,要不再好的烙铁会被干烧坏。只要烙铁头总要有一层锡,一般都不会有问题。最好买质量好的恒温的,不恒温,便宜的,都是工厂用的,用的铜头,所以可以挫,也可以磨。但是很容易氧化,腐蚀,很麻烦,个人就不要买这种便宜的。

网友AP:
1、 选择温度过高,烙铁头表面附着的锡快速融解挥发,产生剧烈氧化。高温是要求多加锡
2、 使用不正确或是有缺陷的清洁方法。建议用清洁海绵,和烙铁头清洁器。
3、 使用不纯的焊锡或焊丝中助焊剂中断。保证锡的质量
4、 工作温度超过350℃,而且停止焊接超过1小时 ,烙铁头上锡量过少。 建议不用时加锡保护
5、 “干烧”烙铁头 ,如:焊台开着没有使用,而烙铁头表面没有上锡,会引起烙铁头快速氧化。
6、 使用的助焊剂是高腐蚀性的,从而引起烙铁头快速氧化; 选好的助焊剂。
7、 建议使用中性活性的助焊剂.
8、没有经常清洁烙铁头上的氧化物。多洗一下烙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