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AD采样芯片的参数?

楼主(2014-01-02):
问大家一个AD采样芯片的参数?
gain error  0.075 FS%  是什么意思?从这个参数能看出来非线性是多少么?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A:
增益误差0.075 FS%
这个%FS的意思是指精度和满量程的百分比,比如说量程是400Bar的压力传感器,如果说传感器的精度是0.5%FS的话,那么传感器的测量值跟真实值之间的误差应该是在2Bar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