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系列DSC后缀为E/PT与I/PT和I/PF的PCB封装一样吗

楼主(2014-01-02):
E/PT与I/PT和I/PF  具体都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一般是不同的封装,不同的温度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L = QFN (Metal Lead Frame)
PT = TQFP (Thin Quad Flatpack)
SO = SOIC

E是指最高工作到125度的高温型号吧

网友:
不一样的,E/PT和I/PT是一样的,只是温度范围不一样,PF和PT的也不一样,一个宽点一个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