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 增强型场效应管栅极与源极之间加的电阻有什么具体

楼主:
如图Rs27 。Rs27除了有分压作用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作用。

Q3上端接一灯珠(额定电流100mA),Rs30左端是占空比50%,频率300KHZ,峰值5V的方波。

试验的结果是去掉Rs27,mosFET的导通频率会变很低,甚至出现肉眼可辨识闪烁。

请问Rs27的作用有哪些?要保护mosFET,除了需要将GS极钳位,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
谢谢。

楼主(2014-01-02):
顺便问下Rs27选多大的阻值合适。1Mohm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A:
管内栅极的电容电荷释放。RS27组成的时间常数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内栅极的电容电荷释放。RS27组成的时间常数要小。

那是不是Rs27越小的话,越有利?
Rs30=10Kohm,从2N7002的规格书中得知 Id=100MA时,VGS在2.4V左右。
那Rs27=10K 是不是比1000K更合适?(VGS取值2.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Rs27选多大的阻值合适。1Mohm会不会太大了。

30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0k

5#   算的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k

您好,
请问30K是如何得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   算的准

您好,
请问这30K是用什么公式(经验)来计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请问这30K是用什么公式(经验)来计算的。

30k是估的。30K上下。5V电源,说明电阻不能太小,,不能用几K 的,否则功耗太大,频率300KHZ的方波,说明电阻又不能太大,1M以上显然不行。具体看仿真或用示波器看波形来最后确定。

网友C:
关断时泄放栅极电容电荷

网友D:
钳位和泄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