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宾器原理图分析

楼主(2014-01-02):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迎宾器,就是有人过来,光敏电阻就会感应到,然后就会发声“你好,欢迎光迎”,不知哪位能根据下面电压的变化具体解释一下原理!谢谢!(下面的电压是有感应发声时的电压,上边的是没有反应不发光时的电压,电压是我根据实物实际测量的电压)

网友A:
楼主认真在学习呢
光照时,光敏电阻值下降,电压由0.3V降为0.16V
这个波动电压经由C13耦合至Q2,使之趋于截止
而后,Q1则趋于导通(射极画反),IC2脚得电发声

网友B:
补充,8735是一个语音的音乐片,2脚上的“跳动”触发语音播放,楼主只要抓住“跳动”二字来分析这个电路,就容易许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认真在学习呢
光照时,光敏电阻值下降,电压由0.3V降为0.16V
这个波动电压经由C13耦合至Q2,使之趋于截 ...

问您一个关于耦合的问题。
C3的一端电压下降,它是如何实现耦合到另一端,并且把另一端电压也拉低的?
另外的我在加一个问题,还是关于耦合的,二极管直流恢复的电路,我该怎么具体分析。
希望得到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A:
这个题目眼熟
若干周期之后,C被充满接近峰值电荷,左负右正
呢么,输出就相当于叠加一个直流,或说抬高一个峰值
那就看到负峰与零电平对齐了

网友D:
4楼的电路,其实就是负端钳位电路,只要输入幅度足够大,负端钳位在-0.7V左右。
这也可以作为一个整流检波电路,RC低通后就是直流电压,如果是调幅信号,就是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认真在学习呢
光照时,光敏电阻值下降,电压由0.3V降为0.16V
这个波动电压经由C13耦合至Q2,使之趋于截 ...

你好!lg2006,谢谢你!是你在我的一个贴子里告诉我如果我只是仿真的话就学不好电子,所以我现在注重去做一些实际的东西!
但我仔细看过实物,好像原理图中的Q1的E极是接电源,C极连音频IC的1脚或2脚(1脚是英文发音,2脚是中文发音),请看图片!
那这样,怎么分析原理图呢?
另外,我也试过了,1脚或2脚如果直接接高电平的话一直发声。

网友A:
俺不排斥仿真,只是说更要注意去理解,防止表象化
哦,也有可能是反向应用,可能获得低压降。你试试

网友E:
三极管的C和E互换仍有放大能力,不过性能会下降。。。。。不排除那个产品元件焊反或画反的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4楼的电路,其实就是负端钳位电路,只要输入幅度足够大,负端钳位在-0.7V左右。
这也可以作为一个整流检波 ...

条幅建波可不是这样的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条幅建波可不是这样的噢

AM 检波一般是反过来,不过这样确实是可以的,只要RC参数合适。

网友A:
C3的一端电压下降,它是如何实现耦合到另一端,并且把另一端电压也拉低的?

补充:C3短时内能保持两端电压不变,所以快速变化就好像通过去了
楼主,回去多看点基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不排斥仿真,只是说更要注意去理解,防止表象化
哦,也有可能是反向应用,可能获得低压降。你试试 ...

谢谢你和戈卫东,NE5532等各位老前辈的指导,我刚才把8050反过来焊接,迎宾器也能正常工作(如图),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