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电路疑问

楼主(2014-01-02):
电路图如下:
输入信号为一频率为10hz,峰值为5mv的交流电压信号,按电路上来放大倍数应该是2倍,输出应该是围绕着1.5v波动,但是实际仿真与理论差的很远。求解答啊

网友A:
电路根本有问题,交流信号为零时,直流信号产生的输出分量为-15V,但在单电源下根本输不出负的电压,第二,交流放大倍数为同相放大倍数为11倍,

网友B:
建议重修。。。。

楼主:
用这个图,输入信号为10mv的交流电压,300mvoffset,我仿真得到的是几mv的全部为负值的电压,实际想得到的应该是围绕1.5v波动经过放大后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根本有问题,交流信号为零时,直流信号产生的输出分量为-15V,但在单电源下根本输不出负的电压,第二,交流 ...

嗯,看上面这个图,输入信号为10mv的交流电压,300mvoffset,我仿真得到的是几mv的全部为负值的电压,实际想得到的应该是围绕1.5v波动经过放大后的电压,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放大到原来两倍后叠加1.5V

楼主:
我是想知道我上面的电路到底是什么问题,并不是找个其他的电路

单电源下,同相输入时负压信号就被吃掉了,所以要加直流偏置把信号都抬升到0V以上,同时要反相端也得加偏置

网友D:
6楼电路也会消掉半幅!
单电源处理交流信号,就下面这几个电路形式:

网友D:
同相输入下,反相端有两种处理方式,一个就是透过电容隔直到GND,一个就是加与同相端相同的偏置电压,即上面SGM321的那个电路,R11=R3,R1=R4

网友E:
呵呵,运放的知识楼主还需要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相输入下,反相端有两种处理方式,一个就是透过电容隔直到GND,一个就是加与同相端相同的偏置电压,即上 ...

有几个问题:1.单电源时的偏置电压是个什么概念?当同相输入时和反相输入时,这个偏置电压都是加在放大后输出后面吗?(也就是抬到0以上)什么情况下,是被嵌位在0以下的(偏置为正值时,有没有这个可能)?
2.我上面修改后的图,因为输入电压有个300mv的offset,所以并不会出现负压信号,但是最后的输出居然出现了。
3.同相输入时,两端都加相同的偏置电压,输出端也是偏置电压加放大后的输出信号吗
首次接触,麻烦指导一番,谢谢

网友D:
1.偏置电压就是参考点,就是人为的把交流信号的参考点抬高。我在8楼已经给出了电路,一般就这三种接法,输出的信号是以所加的参考电压为参考点的,如果后级不需要,就加隔值电容。你后面的说法搞不懂是什么意思。
2.你的电路接法仍然不对,参考我给的电路。
3.是的,输出的信号就是放大后的交流信号以偏置电压为基准参考点

网友F:
你自己用续断续断以及节点定理算一下,看理论值是什么。。。

网友G:
1.运放单电源就会出问题吧;
2.如果波动也应该是围绕-1.5V波动,公式应该是:2Vi-1.5。
楼主可以再算算。

N多的产品上运放用单电源设计! 做电工最基本的就是不臆测,以实验下结论!

网友H: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路跟我提供的电路一样吗?完全按照我的电路接法,别整仿真了,你直接搭电路调 ...

嗯,我重新按照你说的仿真了,电压是抬上去了,但是放大倍数不对啊,我把R3改为15K,放大倍数应该是11倍,但是输出的电压变化不大。请问这是啥原因?对于这种加入直流偏置电压放大倍数是怎么计算的?应用叠加定理还有虚短虚断也不对啊。比如你的第三个图:是VDD与Vout共同作用得到V-点的电势,V+点电势是VDD与叠加Vin,然后V+=V-,以前我遇到运放的问题都是这么算的,但是现在加这个偏置电压就迷糊了,因为算第一个图时就没把VDD的分压算上。算第二个图时,是认为V+为0电势,应用虚短,得到其放大倍数为 -R2/R1。哎~颠覆了我一直以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