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关于G2系列Launchpad调试其他系列MSP430

楼主(2014-01-02):
(渣焊工莫笑,刚开始学拖焊,烙铁还是尖头的,买了两片5438,之前的一片已经捐躯了)
因为开发需要,手头的launchpad配合G系列MSP430已经没法满足需求(各种方面的,RAM,IO数量),于是就准备接触一下高端点的430,一开始准备用F149,因为IO够用而且用的人多资料也多。不过F149只有4线的JTAG可供调试用,Ti那个430专用的JTAG,实在是。。。有点贵。习惯了430的在线调试,就对ISP什么的很抵触。
最后把目标锁定在了F5系列,因为它有SBW,手头的G2系列launchpad也有SBW,利用起来。
网上这方面资料比较少,google娘被墙在外面好多网站都打不开,所以借宝地码个帖子,把我的经验分享一下,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人。

关键词:MSP430 launchpad 其他系列 SBW 编程 下载 5系列

首先,硬件上
G2系列的Launchpad是必须的,MSP430F5438A所有IO引出(可用100LFPQ转DIP的转接板,TB有售),将launchpad上的G2系列IC拔掉(或者你把launchpad上的5个跳线帽断开也行,当然这样launchpad上的RESET键就不能用了,推荐拔芯片的方案),将launchpad与MSP430F5438A的VCC、GND、TEST、RESET脚用杜邦线连起来,至于5438上的AVCC和DVCC,我简单的把他俩连在一起了,实验嘛,不讲究了。
网上有篇博文说launchpad和5438“共过GND了,就不要共VCC了,为什么,自己想去”。我看到这里真的很无奈,送佛送到西,也许这个问题很小白,但是你既然提到了,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不点透?反正我自己是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为什么不能共VCC,我共VCC了,现在也能用,如果懂的大神麻烦解释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RESET脚上的复位电容C14,据网上的帖子说,因为C14值太大而导致IAR找不到硬件,需要拆掉才能下载程序。
我的launchpad是V1.5的,C14的值是1nf,我没拆掉,现在下载正常,复位按键功能正常。据说1.4版的C14是100nf的,无**常下载,这里要求的电容值最大不超过2.2nf,没有考证过。如果有出现IAR提示无法找到硬件的问题,可先从这颗电容查起,更换2.2nf以下的电容或者干脆拆掉。
也许是Ti发现了1.4版的这颗电容会导致SBW兼容性问题,所以在1.5版中将C14的值改为了1nf。(Ti你良心了)

软件上
要求不是很多,网上有反应IAR 5.3之后的版本才能支持用G2的launchpad来编程5438,没有考证过,不过既然有新的,咱就更新一下。因为我接触430比较晚,现在用的是5.5的,正常下载和调试。对了,工程设置和头文件里别忘了把IC改成MSP430F5438A或者你用的IC。
上图吧,有图有真相

为了验证能否调试,把5438的P2.5接到launchpad的绿色LED上,写了段小程序

OK,结束
对于此帖有问题的同学可以跟帖或者直接联系②①47八八五1零

楼主:
对了 欢迎转载

网友A:
我也在用这个仿真5438..........还不错呢.........

网友B(2015-11-02):
大哥,我的launchpad下载不进去程序。驱动显示好的。win7系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的launchpad下载不进去程序。驱动显示好的。win7系统。不知道怎么回事 ...

提示信息里讲的很清楚啊,有不支持的目录格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提示信息里讲的很清楚啊,有不支持的目录格式

我换成全英文的路径了,还是不行。还会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换成全英文的路径了,还是不行。还会是什么情况呢

先确定一下硬件有没有问题,reset脚的那个电容没问题吧?

网友D:
按照线连接就行了吧。

网友D:
这个不是在21ic分享过吗

网友E:
看看设计的路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