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大虾们一个串口问题!!!

楼主(2014-01-02):
请教大虾们一个串口问题!!!
问题是这样的,
我用STM32的第三个串口连接GSP模块,但这个串口经常性出问题,常常是接收不到GPS发过来的信息(用跳接出可以看到GPS是一直在发信息的),怎样对它进行复位也没有用,必须将MCU复位才可以重新连上。
前面两个串口一直用得好好的,没出过这种灰机,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试了好多张板都是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知道是哪款器件? 检查一下, 端口设置有没有被篡改掉?

网友B:
初始化阶段的设置问题.

网友C:
好好看看程序,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D:
这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不一定非要复位吧,可以在灰机的时候,再初始化串口3
如果判断不到灰机的时候,就搞个笨的方法
每成功接收一次后,就初始化看看

楼主:
辛苦大家了,问题我已经找到,是标准库函数的问题,memcmp这个比较有问题,时好时坏,害得我怀疑的别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