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用单片机做一个可调输出(DC-DC)

楼主(2014-01-02):
电路原理图如下:

自己绕了几个电感,这几种磁芯应选哪种的合适?

网友A:
黄的好像比较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黄的好像比较合适

铁粉芯损耗大。应该选择第三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铁粉芯损耗大。应该选择第三个。

但是第三个成本高了啊

看LZ看重什么了

网友D:
都不太合适,
自己绕 不嫌烦啊。
淘宝现成的不好吗?

楼主:
第一个黄白环是铁粉芯,一般功率电感都用这种的,好像最大优点就是不容易磁饱和
第三个是镍锌铁氧体,成本不算高,但就是不知道用这个行不行
第四个是锰锌铁氧体,这个好像做共模电感的多
第二个就不知道是什么材料了,好像是锰锌材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黄白环是铁粉芯,一般功率电感都用这种的,好像最大优点就是不容易磁饱和
第三个是镍锌铁氧体,成本 ...

第二个是锰锌铁氧体,随便绕几圈就感量很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第三个成本高了啊

看LZ看重什么了

磁芯的成本差距不大,铜线才是价格的关键。

网友E:
根据我做DCDC的一点经验是用第1种,高磁通量的不好用,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磁芯的成本差距不大,铜线才是价格的关键。

我以为第三种是铁硅铝呢:L

铜线,这种D2D电感,漆包线用料都差不多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黄白环是铁粉芯,一般功率电感都用这种的,好像最大优点就是不容易磁饱和
第三个是镍锌铁氧体,成本 ...

就用铁粉芯吧,磁导率低适合做储能电感,便宜。。。
成本能接受,铁硅铝更好,刚开始还以为第三个就是铁硅铝呢。。。
第三个镍锌铁氧体做储能电感损耗大,还不如锰锌铁氧体。。。
第二个磁导率太高,不适合做储能电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第三种是铁硅铝呢

铜线,这种D2D电感,漆包线用料都差不多吧

第三个我看起来也像是铁硅铝。

网友F:
用第一种没有问题的,成本也不高,第二种导磁率高,一般来绕共模电感。。。

网友G:
经验人士推荐第一个

网友H:
你这个电路关断速度太慢,效率大有问题。需要找个合适的分立元件搭的开关电源驱动电路参考下。MCU的响应是数字化的,开关频率不宜高。

网友I:
查下铁硅铝磁环。还有单片机控制速度可能不是太够。毕竟没有模拟电路那么迅速。

网友J:
用铁硅铝或铁粉芯。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电路关断速度太慢,效率大有问题。需要找个合适的分立元件搭的开关电源驱动电路参考下。MCU的响应是 ...

关断速度慢是为什么呢,我想单片机PWM输出大概20KHZ来控制输出,不知道这个频率有没有问题。
关于输出电压没有一般电源那么严格,只要能控制输出电压就行,不需要特别稳定电压。

网友H:
不计结电容放电时间,三极管退出饱和就有2uS左右,你的开关管be结关断时结电容无快速放电回路,就更麻烦了。
从图上参数看,输出有2A,你的驱动有那么大的能力吗?60V/5K1 .= 12mA,开关管大电流Hfe有几百倍?

网友K:
用mcu带LM2596方便些

网友L:
这个帖子非常有价值~
自己做DCDC绕电感是最过瘾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mcu带LM2596方便些

LM2596输入电压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