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分享】Cyclone II使用JIC文件烧写必须掉电才能正确运行

楼主(2014-01-02):
本人在Quartus II里使用JIC文件通过JTAG方式烧写时,总是运行结果发现不对(芯片是,Cyclone  II EP2C20F484)。但是后来掉电,再重新上电就能正确运行,不知道为什么。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遇到此类问题的时候,可以这样尝试一下。

网友A:
JIC也是烧进EEPROM里面,需要重新上电加载

网友B:
对呀,网表信息烧写到EPCS当中去了,只有在重新上电的时候才能将EPCS中的网表信息加载到FPGA当中。JIC文件其实就是通过FPGA将网表信息烧录到EPCS当中,和AS比较像,不过AS是直接烧录到EPCS当中,所以需要重新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JIC也是烧进EEPROM里面,需要重新上电加载

我记得以前不需要掉电的啊,难道我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呀,网表信息烧写到EPCS当中去了,只有在重新上电的时候才能将EPCS中的网表信息加载到FPGA当中。JIC文件 ...

AS模式不用掉电啊,这个我确定。当然掉电之后,数据还在。:handshak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以前不需要掉电的啊,难道我记错了。。。

哈哈,其实与烧写模式没关系,主要看你的文件烧录到哪里去了,烧写到FPGA里当然不需要重启,烧到EPCS当然要重启。: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