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外部时钟,示波器测量8MHz,HSERDY一直不置1?

楼主(2014-01-02):
大家好啊,这几天调试stm32f103VC遇见一个奇怪的问题,我使能外部晶振后,用示波器量晶振已起振8M,可是程序运行时,在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里面HSERDY不置位,即外部晶振不能就绪。时间完了就启动了内部的晶振。。谁遇见过这样的问题,还望不吝指教,给点思路也好,我多实验几次。。先谢谢啦。。。

网友A:
是不是晶振的振荡幅度太小了?

楼主:
您好,版主,幅度在2.5V左右。一般的话在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晶振的振荡幅度太小了?

您好。幅度在2.5V左右,一般的话多大

网友B:
怀疑你的电源有问题.

楼主:
峰峰值是4.64V,波形有点偏锯齿波,电容是15pF,换了20pF的效果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