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看看我的pCB给点指导意见

楼主(2014-01-02):
PCB, pc, AC

网友A:
1 线10mil 过孔28/50 要么线加粗点,要么过孔缩小点 显得协调点
2 过孔不要打焊盘上
3 gnd铺铜十字太细了,换20mil
4 板子还可以再挤挤的,缩小一点 布局更紧凑点
5 由些地方走线再优化下,尽量做到最短 路径最合适

网友B:
看到有绿色的线额。。不检查下吗

网友C:
这板板应该是第一次画吧!比我当初画的可好了!

网友D:
其实还不错,值得鼓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 线10mil 过孔28/50 要么线加粗点,要么过孔缩小点 显得协调点
2 过孔不要打焊盘上
3 gnd铺铜十字太细了, ...

版主,过孔打在焊盘上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F:
还有绿色的未连通的网络呢,你还没有画完!

网友A:
过孔在焊盘上 容易漏锡

楼主:
绿色的网络是我临时添加上去的,原理图上没有这部分,请大神继续拍砖!

网友G:
1:布局再紧凑点,一般最好按照功能模块布局。你这个给人感觉就是点阵似的。跟我最初布局一样。嘿嘿
2:各个模块的滤波电容一定要紧挨着模块的主芯片,我看你的滤波电容貌似离的老远。
3:电容和电感的封装最好有区别,这样你自己看着一目了然。
4:尽量一面布线,你这个密度很低,我估计可以尝试都走线都在一面。另一面保证一个完整的地。
5:电源线根据电源电压的不同也不能一样粗呀。你的15V和5V的线条貌似一样粗吧。尽量保证同一网络走线粗细均匀,这样也美观不是。
6:过孔打在焊盘上,你觉得美观吗呵呵。。。除了漏锡,如果你的过孔没有开窗,那该元件也不好焊接不是。呵呵。。。。。

网友H:
同意楼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1:布局再紧凑点,一般最好按照功能模块布局。你这个给人感觉就是点阵似的。跟我最初布局一样。嘿嘿
2:各个 ...

粗细均匀:lol

网友J:
我也是菜鸟,一起学习,嘿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线10mil 过孔28/50 要么线加粗点,要么过孔缩小点 显得协调点
2 过孔不要打焊盘上
3 gnd铺铜十字太细了, ...

我怎么没找见过孔打在焊盘上?
GND铺铜十字太细会造成什么现象?

楼主:
大神能不能以截图的方式给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