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I2C连续读时,第一字节读出值正确,随后读得的字节值均为0

楼主(2014-01-02):
请大家帮我看看,用的是PROTEUS跟52的开发板验证的,结果一样。其中addr=0xA0,addr_dat=0xAA或0xAB,ReadBytes=8.
unsigned char ReadContinuously(addr,addr_dat,ReadBytes)
{
        Start();
        Write(addr);
        Write(addr_dat);
        Start();
        Write(addr+1);

        for(;ReadBytes>0;ReadBytes--)
        {
                for(BIT=8;BIT>0;BIT--)
                {

                        ReadDat<<=1;
                        ReadDat|=SDA;
                        SCL=1;
                        _nop_;
                        SCL=0;
                }
                if(ReadBytes==1)
                        SDA=1;
                else SDA=0;
                SCL=1;
                SCL=0;
        }
        Stop();
}

网友A:
1、I2C设备是什么?
2、所用MCU为哪个型号?
3、I2C Memory的实际存储的数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I2C设备是什么?
2、所用MCU为哪个型号?
3、I2C Memory的实际存储的数据是什么? ...

1.AT24C02
2.STC89S52RC
3.I2C Memory实际存储的数据:
  起始存储地址为0xAA第8字节存储地址为0xA8
  从起始存储地址开始依次存入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ACK吗

有ACK应答,最后一字节为NOACK。

网友B:
微调一下最后的时序,应该就ok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调一下最后的时序,应该就ok啊

怎么调啊?你觉得是ACK发得不对吗?

这是7bit 8bit 9bit的波形图,这是收到的0x0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调啊?你觉得是ACK发得不对吗?

这是7bit 8bit 9bit的波形图,这是收到的0x02.

反复颠倒下顺序都试下就好了,我一般都是这样调得啊